控制要求:当水池水位低于最低水位界(S4为ON)时,ON是常开还是常闭?

楼主(2020-02-23):
各位老师们师傅们,请教一个问题:

控制要求:当水池水位低于最低水位界(S4为ON)时,电磁阀Y1打开进水,定时器开始计时,若2秒以后S4还不为OFF(水位还没高于最低水位),那么指示灯Y2闪烁,表示阀Y1没有进水,出现故障.当水位高于水池高水位界(S3为ON),电磁阀Y1关闭.当水塔水位低于低水位界(S2为on)且S4为OFF时,电机M运转,开始抽水,当水位高于水塔最高水位界(S1为ON

程序简单就是弄不好。里面说的ON ,在程序里输入是常开还是常闭,因为是考试题目,所以要按题目来,。输入就是是ON ,

网友A:
程序里输入是常开还是常闭?没有绝对的规定,你可以用常开,也可以用常闭。但可以考虑最不利的因素,比如说。控制器失效、线路松动,断线等特殊情况,此时一旦发生,设备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就像紧急停止通常采用常闭一样,即使断线,最多也就是开不了机,不会造成设备事故。

网友B(2020-03-30):
按题目说法,低液位接的是常闭,没水时有信号,有水时没信号。在程序里是常开,有信号执行动作-进水和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