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4):
咨询各位老师,有一个M258的PLC 送电后PLC无法运行,ETH ST ETH NS 始终加电测试,该如何处理?

网友A:
送电后无法运行?你能拍一下plc上的指示灯吗?

你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出现的.还是刚开始用就这样?

楼主:
您好!这个设备春节后开启的,在通电是偶尔会能够启动起来,现在是怎么弄都无法运行了

楼主:
可以留个微信吗,做一下指导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直接在论坛里面交流可能好点

网友C:
到底是PLC还是机器没正常启动,上图吧

网友A:
最好是有图片...看一下现象...

网友D(2021-03-01):
解决了吗,今天遇到,运行起来后就没问题,下一次上电就可能运行不了了,过好久又可以运行,无规律,有事多次上电也无法运行

网友E(2021-04-07):
遇事不决刷固件  我M258就是刷了固件救活的

网友F(2022-10-31):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