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4):
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两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A:
这个圆柱体的是二极管啊  淘宝查  圆柱色环整流快恢复钝化玻璃二极管

网友B:
画圈那是色环电阻  电阻色环对照一下

网友C:
我想问一下,这到底是色环二极管还是色环电阻?
我没见过这种色环二极管!
去淘宝上看着还是蛮像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二极管 欧美机器常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谢谢解惑
看来还是接触的不够多!

网友E:
西门子MM440常用这种二极管。

网友F:
lm2574m是个电源稳压开关芯片,上面烧坏的那俩,离这么近,看看是否是稳压二极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