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4):
小弟初学PLC
对于图中这个程序,以下是俺的理解
第一步:读取I0.0的值,这个值由外部电路状态决定,外部电路接通,则为1,断开则为0;
第二步:读取Q0.0的值,这个值究竟是多少?为什么?这个是输出寄存器的值,还没有写!
第三步:将I0.0和Q0.0的值做或运算
第四步:把上面的值与I0.1做与运算
第五步:把结果写给Q0.0,这步完成才有了Q0.0的值,所以第二步就读,感觉矛盾!
看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解释的
恳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感恩!

网友A:
看看继电控制的自锁回路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初学PLC
对于图中这个程序,以下是俺的理解
第一步:读取I0.0的值,这个值由外部电路状态决定,外部电路接通,则为1,断开则为0;
第二步:读取Q0.0的值,这个值究竟是多少?为什么?这个是输出寄存器的值,还没有写!
第三步:将I0.0和Q0.0的值做或运算
第四步:把上面的值与I0.1做与运算
第五步:把结果写给Q0.0,这步完成才有了Q0.0的值,所以第二步就读,感觉矛盾!
看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解释的
恳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感恩!

正确的理解是通过扫描周期去理解:
第一个扫描周期,外部开关接通,所有的状态没有变化。
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
第二个扫描周期,I0.0=1,I0.1=1,做与运算,将结果输出给Q0.0,请注意,此时 Q0.0仍然为0
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
第三个扫描周期,Q0.0为1

所有的输入输出只有在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后才改变状态,为啥要这么设计,因此可以确保在整个扫描周期期间,I,Q的状态保持一致性。

如果你希望马上改变I,Q状态,请使用立即更新映像区指令,例如直接输出指令,但是程序员需要清楚2点:
1、I,Q指令在本扫描周期内的状态不一致。
2、直接输出将延长扫描周期时间,因为要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

网友C:
先扫描输入.
填输入映像(内存).
输出内存初始状态都为0(一般情况,有定义,有保持的除外).
用映像进行逻辑运算.
再输出并填输出映像.
重复.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应该转换成语句表来看,从语句表的逻辑上就可以很容易理解。
再说那个起保停继电器电路中就是这样画的,那个能不能理解?要是那个都理解不了,那就不好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大回复!赞!
关于第2个扫描周期,我想请教一下
I0.0=1,接下来应该先和 Q0.0做 或运算才对呀!为何版大直接与I0.1做与运算呢?
这段程序翻译语句表:
LD I0.0
O  Q0.0
AN  I0.0
=   Q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大,俺想请教,
PLC扫描的时候应该只扫描输入端的状态值吧,
输出端是程序写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另想问下:关于俺在楼顶写的程序,
第二步是不是读取Q0.0的值?
想请版大帮忙把这个程序完整执行顺序写一下,
感谢!

网友E:
不是可以在软件上模拟的吗

网友F:
手册讲扫描部分楼主看不仔细才会这样问

网友G:
关于顶楼第二步,可以按逻辑关系理解;
对Q0.0接点的状态,若前一个扫描周期为0,则此时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回复,关键是第一次扫描时,Q0.0的状态多少呢?

网友G:
一般来说,非断电保持器件,PLC断电后其状态会复位;
可以做编程试验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复位就是0吗?或者说启机时,输出寄存器状态一般都是0?

网友G:
11楼说的“复位”是指状态回到0;输出寄存器的状态,启机时将是0,除非有指令立即驱动。
我对西门子的不了解,仅在许多年前用过一次S7,故我以上回复均指一般而言。

网友H:
在绝对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中,第一次读到Q0.0应该是0。本胖觉得不管是I还是Q,在第一次上电或者冷启动之后,都会初始化映像单元的,全部清零。所以按照语句表的顺序执行的时候(本胖认为STEP7最终执行的应该是语句表),第一次读Q0.0就是0。如果I0.0为1(比如你按着按钮再给PLC上电),这个网络执行完之后,Q0.0变成1。当下一次扫描的时候,这个Q0.0就是1了。

个人观点,不敢保证绝对的正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绝对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中,第一次读到Q0.0应该是0。本胖觉得不管是I还是Q,在第一次上电或者冷启动之后,都会初始化映像单元的,全部清零。所以按照语句表的顺序执行的时候(本胖认为STEP7最终执行的应该是语句表),第一次读Q0.0就是0。如果I0.0为1(比如你按着按钮再给PLC上电),这个网络执行完之后,Q0.0变成1。当下一次扫描的时候,这个Q0.0就是1了。

个人观点,不敢保证绝对的正确啊。
先谢谢版大的回复。
非常认同版主的观点,可惜无论是买的书籍还是手册,从未见有提Q0.0的初始状态为0,
很多人都认为扫描的时候是从上到下,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比如这个自锁电路
如果转换成语句表,第二步就是 OR Q0.0   而不是  AN I0.1
但有个问题还想请教一下,你说第一次上电都会初始化映像单元,全部清0,
如果此时外部有个急停按钮,常闭,而程序里的触点是常开的,那么上电后,扫描外部输入状态为接通,即为1,
这个时候怎么会清0呢?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有误,盼复!

网友I:
你将梯形图转换成语句,按顺序执行语句,这就是从上到下。
所说第二步
“第二步:读取Q0.0的值,这个值究竟是多少?为什么?这个是输出寄存器的值,还没有写!”
Q0.0是1还是0,取决你上次读到它时的状态,不是上上次哦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是如果是第一次运行程序呢?或者说第一次PLC得电
那么按照语句表执行程序时,
第二步读取Q0.0的值,此时值是多少?
上次还没得电,这是我的疑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大,俺想请教,
PLC扫描的时候应该只扫描输入端的状态值吧,
输出端是程序写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另想问下:关于俺在楼顶写的程序,
第二步是不是读取Q0.0的值?
想请版大帮忙把这个程序完整执行顺序写一下,
感谢!
1.上电,硬件内部清除(包括程序指针,执行和暂存数据内存).如果你没见过这说法,关于处理器,单片机,都会有个硬件复位的初始状态(说明书上都会列出),大多数为0,有的还有不定状态,需要人工(程序)复位.特殊的,有停电保持的寄存器(存储),会先加载进数据存储.
2.读外部到数据存储映像区.
3.执行or.如果知道内部原理,其实都不执行,只要有1就输出.or结果到运算寄存器(一种特殊的存储).
4.执行and.and同样,不一定全执行,只要碰到0,就输出0.运算寄存器和~i0.1.执行结果到运算寄存器.
5.运算寄存器给q,这时候仍是内存映像区.
6.执行输出,内存映像给实际外部do模块.

网友I:
回复 楼主:
CPU头一次上电当然是0啦,不能理解?
你就把各个存储位当成一个个房间,你来做指令执行,你从头一个一个房间进入,第一次进入Q0.0房间里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再次回复!关于你说的第3点和第4点,完全理解
或运算,只要有一个是1,那么结果肯定是1,所以可以不管其它位,
与运算,只要有一个是0,那么结果肯定是0;所以可以不管其它位。
事实上,CPU执行程序时有没有管还真不知道
回头看俺这个程序,
因为I0.0刚启机时是0,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知道Q0.0的值才能有结果!
这也是我一直在求证Q0.0=0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想再次请教老大一个问题,
PLC上电后,所有程序都会运行吗?即CPU会读取所有的指令吗?
也就是所有的指令都有值了???
是这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想再次请教老大一个问题,
PLC上电后,所有程序都会运行吗?即CPU会读取所有的指令吗?
也就是所有的指令都有值了???
是这样的吗?
上面问题就不单独回答了.
首先你要弄清楚指令和数据一般是分开的.
指令是执行(操作)的,数据是用来操作的.
你应该说的是数据.数据其实就是内存存放的内容.在硬件上电的时候,一般是清0.也就是你说的q0.0也是内存的某个存放内容,它开始是被清了0的.
另外,并非所有的输出都是只出不读的,有些是先读后写的.
plc不过是数字化的软设备,它也必须有个初始的状态.这个是计算机理论里面的.如果你还不能理解,你就想着q是一个继电器,它带的触点就是引用它的状态--继电器触点.

网友H:
回复 楼主:
其实,只要你相信PLC在冷启动后会执行一次对映像区的初始化,全部清零(或者初始化为设置值),就应该没有疑问了。PLC并不是真正的并行执行,还是会一条一条的执行指令的(可以认为是语句表)。在绝对的第一次扫描Q值为0(假设你没有指定其他的初始化值),这样所有的I/Q值都是确定的,这样就完全能够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再次回复!现在完全理解了!
也知道程序执行的时候是按照语句表来执行的

网友J:
不要用输出做软节点,你可以用输出映像作节点,就可以避免要第二轮扫描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小弟初学PLC
对于图中这个程序,以下是俺的理解
第一步:读取I0.0的值,这个值由外部电路状态决定,外部电路接通,则为1,断开则为0;
第二步:读取Q0.0的值,这个值究竟是多少?为什么?这个是输出寄存器的值,还没有写!
第三步:将I0.0和Q0.0的值做或运算
第四步:把上面的值与I0.1做与运算
第五步:把结果写给Q0.0,这步完成才有了Q0.0的值,所以第二步就读,感觉矛盾!
看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解释的
恳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感恩!
以节点为界,从上往下,从左往右。第1个扫描周期q值为0,第二个周期q值为第一个周期的计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