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4):
  受春节假期和新型冠状病毒影响,部分客户产线暂停导致变频器长时间停机。

  由于近段时间部分地区大雨潮湿,为避免长时间不上电以及潮湿对变频器的影响,如下几点可作为客户恢复生产前的注意事项:

  1.检查电气柜内部,例如检查是否有小动物及其粪便,是否有凝露或水痕。若柜内灰尘较大,请清理变频器外置散热器。

  2.如果湿度比较大,有凝露或水痕,请先打开柜门,通风除湿,可采用风扇等工具。

  3.启动电气柜风扇抽风。如电气柜有空调或加热装置,先将其启动除湿。

  4.检查上下游设备,包括进线开关、接触器、出线电缆、电机的相间和相地绝缘,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的各直流端子及其与地之间的绝缘。确保动力端子无松动和锈蚀。

  5.检查弱电线路,如通讯电缆、I/O电缆等,确保其连接可靠,无松动和锈蚀。

  如需更多讯息,请参考变频器维护保养手册或直接拨打施耐德热线:400-810-1315

来源: 施家邦

网友A:
这是工控人最基本的常识!楼主做公告呢

网友B:
说的很到位,不过一般小企业设备保养人员不到位,一上班直接上电,故障了才会找人修理……

网友C:
虽然是比较简单的一些事项,但确实也需要注意

网友D:
放一个春天夏天秋天....等冬天要供暖的时候...上电炸机....那酸爽...
一楼说工控人的基本常识

有几个看换热站的大爷阿姨是工控人呢?

网友E:
4楼末一句说的形象;又如2楼所说,维护力量和制度,也是重要的方面。

网友F:
国产的,台湾产的一些品牌放置时间长,会炸机的没碰到过。

网友G:
一年以上没通过电的,一般先用低压的通电半小时,再接入额定电压,以防电容炸了;
像这次也就一二个月,主要是检查防潮、有物异物进入等方面;

网友H:
安全方面当然还是越仔细越好。

网友I:
变频器采用停机不断电的措施,长时间停机再启暂还未出现炸机的情况。供参考

网友J:
检查细致些,安全第一

网友K:
变频器炸机还没遇见过,倒是遇见个检修不到位,输出侧端子螺丝未拧紧导致输出测烧坏的例子。

网友L:
回复 网友G:
学习了!谢谢!

网友L:
感谢楼主的分享!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做好,这就是一项不简单的事情!

网友M:
回复 网友G:
电容不是要额定电压充电吗

网友N:
说这么多,有几个人检查的?

我猜一下,10个人有9个估计都没检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说这么多,有几个人检查的?

我猜一下,10个人有9个估计都没检查吧。

哈哈,道理都明白,就是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