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4):
例如:项目中有S7-1200接 F-DI16,分布式IO接 F-DI8。分布式IO钝化后不影响S7-1200输出,S7-1200钝化后不影响 分布式IO输出。
请问
1.怎么设置实现上述功能?
2.接在S7-1200 输入的按钮只能去钝化S7-1200,接在分布式IO输入的按钮只能去钝化分布式IO,怎么设置?

网友A:
去钝化的变量,只能用普通输入口。使用另一个安全型的输入口进行去钝化,如果安全型的通道自己被钝化了,自己都救不了就没法救别人了。
S7-1200 安全型的PLC本体输入输出点,属于普通型可以用来去钝化。
分布式IO,你多装一个普通的DI8/1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