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4):
看到很多工程师编的变量名字感觉很规范,是有什么讲究吗? 例如:nStart,SS_00_******.是根据那本叫IEC多少的书上来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很多工程师编的变量名字感觉很规范,是有什么讲究吗? 例如:nStart,SS_00_******.是根据那本叫IEC多少的书上来的吗!
IEC61131-3只规定了有效的变量名的规则,例如不能使用特殊字符开头,不能使用关键字作为变量名等。

一般程序员出身的会倾向于使用匈牙利命名法,现场电工出身的倾向于使用中文字符直接表示,习惯于画电气图的会用安装位置来命名,日本人喜欢中间变量用aa,bb这种偷懒方式,总之,习惯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很多工程师编的变量名字感觉很规范,是有什么讲究吗? 例如:nStart,SS_00_******.是根据那本叫IEC多少的书上来的吗!

IEC61131-3并没有制定,而是规定了什么是有效变量名,例如不能使用特殊字符开头,不能使用诸如FOR,WHILE等关键字命名等。

程序员出身的会倾向于使用匈牙利命名法,例如bSwitch代表一个BOOL量的开关,.net程序员会使用b_Switch作为开关命名,现场电工出身的会直接使用开关这类中文字符来表示,习惯于画EPLAN等软件的会用安装位置来表示变量,例如SS__Switch,而日本很多人对于功能块/功能中临时变量偷懒使用aa,bb这类,总之,习惯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很多工程师编的变量名字感觉很规范,是有什么讲究吗? 例如:nStart,SS_00_******.是根据那本叫IEC多少的书上来的吗!

IEC61131-3并没有制定,而是规定了什么是有效变量名,例如不能使用特殊字符开头,不能使用诸如FOR,WHILE等关键字命名等。

程序员出身的会倾向于使用匈牙利命名法,例如bSwitch代表一个BOOL量的开关,.net程序员会使用b_Switch作为开关命名,现场电工出身的会直接使用开关这类中文字符来表示,习惯于画EPLAN等软件的会用安装位置来表示变量,例如SS__Switch,而日本很多人对于功能块/功能中临时变量偷懒使用aa,bb这类,总之,习惯就好。

并不是,带大写的这种编程方法,是一种在编程中很有效的区别变量的方法,程序员很常用,下画线有点类似于高等代号+位置代号的手法,其实在电气编程中这些都不重要,正如版主所言,你习惯怎么写就怎么写,用拼音也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