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4):
各位同行们,想请教一个问题,第一次用西门子400冗余plc,想问一下400H冗余系统可以和1200plc做profinet通信吗?因为听西门子的人说1200不支持S2协议,如果可以的话,1200要同时与两个400cpu建立通信程序组态吗?可以同时运行吗?麻烦有用过的亲们提供一下帮助,谢谢!??

网友A:
400冗余,io是走profinet吗?
西门官网有1200和300的pn.
1200作为io就行.
单独和两个冗余的400通讯,不建议.
申明:我没亲自用过.

楼主:
IO走profibus,用153-2,就是想确定一下400冗余可以通过以太网和1200做通信吗?这个确实很少,没有见到这种用法,一般都选择用Y LINK,用profi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