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4):
炸机的英威腾,W相的模块无法触发和驱动部分均损坏,修复驱动板后静态时六路电压在8.8V至9.4V之间,启动后量六路驱动电压为12.3V左右,但装机后启动量三相输出却没有电压!请问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些机器得把保护电路去掉才能测到驱动

网友B:
楼主请问英威腾变频器是什么系列的?静态时六路电压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启动驱动电压12.3V左右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接线端子P+1(+)与P+2(+)连接的短接片可安装吗?楼主发的帖子有点让人看不懂!

网友C:
发个图片吧

楼主:
有个929引脚屏蔽后没弄干净

网友D(2020-04-03):
有光耦保护了,你测测4角光耦的34引脚,有哪一路是0伏,就是哪一路的问题,英威腾变频器存在有输出频率没有输出电压的情况。一般是驱动有问题而主板没有报警,输出频率上升,但是没有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