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5):
请教一下各位,WINCC通过MODBUS TCP与第三方通讯,能带多少台这样的设备?WINCC只作为数据中心使用.考虑到WINCC对电脑配置有一定的要求的,就以一般的工作站或者工控电脑作为列。就怕第三方设备带多了,读的寄存器地址多了,WINCC长时间运行速度会慢下来,或者死机。

网友A:
2百多设备,100多个寄存器,总共几万个寄存器.
tcp按10M,40万字/秒,极限了.
这是纯网络.
还有数据处理.
你也说说自己需要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就怕设备太多,给数据中心造成太大压力,造成运行速度变慢,或者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