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摇绝缘?

楼主(2020-02-25):
请教各位师傅;假设墙内两根线,A,B,其中A破皮与墙体连接,这种情况要怎样摇A的绝缘?

网友A:
墙体应该是绝缘的,量不出来吧

网友B:
如果是高压电缆就可以做绝缘测试,要是普通的低压线路比较麻烦。
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都是要专业的工具才可以。
以前高压的是直流绝缘测试仪,低压的是直流测试仪+电场检测。
现在就用电缆故障检测仪搞定。不过这台仪器不便宜!

网友C:
或者,可先测试一下对地的绝缘,例如对PE线(不知对PE线测试有无其他问题)。
但要找到故障位置,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D:
把a当零线用

网友E:
一般检测不出来吧,除非墙体很潮湿!

网友F:
凭经验,仔细看墙体是否存在潮湿,假如绝对干燥 AB两线万用表测量即可,尽量不用摇表。

网友G:
这放线不合格要加套管

网友H:
墙体用500的摇表实际测量过,暗线,能够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