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5):
离开电工几年了,今天刷抖音无意看到这种超低成本螺母装配工艺特意跑到论坛发个贴。

类似产品我接触过德国gesipa 以及hardy,还有英国意大利产品,但当时这玩意非常非常贵动不动大几千上万,不是一般小公司能接受。而且耗材也贵,抖音看到的 却非常便宜主要是耗材才几分钱一个。

回想以前配电盘上钻孔攻丝感觉受到侮辱。尤其售后维护调试时

当时情况 只要做个配电盒人都清楚,尤其低压控制箱, 首先摆零件确定孔位,然后钻孔,攻牙,初学者很容易断丝锥,或者找不到丝锥图省事直接长螺杆加上螺帽,这样就坑了后期维护人,万一变频器之类产品要更换而且设备已经上电要拆除所有接线将配电盘取出,本来几分钟事情花费一两小时非常正常 心里都在骂娘。

用上图这种产品就非常省事 只需要钻头就行,速度非常快一个孔也就十来秒,而且牢度程度远高于薄配电盘攻丝。
我不卖此产品,图片淘宝的,建议安装工具不到一百元,动手能力强可以自制。
图片全来自网络

网友A:
很不错,离开电工几年,特意跑论坛上发一贴

网友B:
这个需要安装板后面有空间才行啊,感觉跟铆钉差不多,固定线槽还是铆钉方便

网友C:
这个不错,很实用!

网友D:
楼主工控情怀,忘不了阿。类似后面的简约工具,一般老电工都根据个人爱好和工作特点做有。

网友E:
我们都是直接自攻镙丝打,省事,高效。。

网友F:
我们直接开个通孔,后面加个螺母解决

网友G:
这个材料应该是铝的吧

网友H:
我用自攻丝,干活快

网友I:
好是好,市场很少见到

网友J:
拉铆螺母,用了很多了,主要是维护起来很方便

网友K:
说用自攻丝的你们想过没有,那个在有频繁操作的柜子里容易掉。你知道吗?

网友L:
楼主这个精神点赞!我平时用的是M4 M5的螺丝如果电盘板在2.0厚度的开丝也比较好的 OSG丝锥 现在有那种大帽的燕尾丝直接扭进去也不错
变频器啥的还是开丝比较好!对于那种开孔上穿透螺丝的真实他娘的!

网友M:
我是先打眼,然后攻丝,再上螺丝,优点可微调线槽,电器,防止电器放的歪七歪八,就是没拉铆钉快(缺陷电器歪了就不能调整位置了),但是我做的工整,美观。

网友N:
感谢楼主,大开眼界啊。

网友O:
这个东西不错!值得拥有啊!

网友P:
现在没做柜子了,以前也是用铆钉,偶尔用用螺钉

网友Q:
用自攻螺丝,感觉有11楼说的情况;
看拉铆螺母,适应处是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