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5):
请教各位大神,INTOUCH在读取第三方设备的数据后,将读取的数据写入西门子200/300/400/1200/1500 PLC中,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能否简单阐述下。谢谢

网友A:
我记得intouch可以写脚本的,应该可以通过这个把读到其他设备的数据送到西门子PLC里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这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者实例?

网友A:
我这里没有,你可以找一下intouch的技术手册,里面应该有介绍。

网友B(2021-03-18):
这个很简单,Intouch上定义两个IO变量A和B,对应两套设备或PLC的值,然后INTOUCH在写脚本:B=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解决方式如您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