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二极管耐压的问题

楼主(2020-02-25):
如图每个二极管耐压1000v但是高压包反向电压最高达3000v,手头没有大于3000v的二极管,想用串联的方法可以吗?

网友A:
当年CRT电视机的高压硅堆就是采用多个二极管串联组合成的。

网友B:
可以,高压整流堆就是用一定数量的二极管串联起来使用的,计算方法与电阻串联一样,不同的是要求每只二极管的耐压只要一致。

网友C:
一道问答题,,,首尾相连要处理好就行。

网友D:
可以串联,高压硅堆即是由多个二极管串联而成。
多个二极管的串联需注意均压(其分布参数等的影响);有的场合,还使用了均压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看到有文章提到二极管反向漏电,不能串联。
既然可以,我就试一试。

网友E:
4个二极管,不一定每个负担800v电压。材料够的话,多加几个二极管,比如10个串联,增加可靠系数,防止耐压不均匀,造成一个击穿,逐个击穿。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也可能是低估它的峰值了

网友F:
我给6KV做整流就是用了10个1N4007串联,反正10年后后机器坏了整流管都没有问题

网友G:
还要考虑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的是US1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US1M
我是90年代,那时你的型号估计还没有啊!一个高圧点火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也可能是低估它的峰值了

不知你这样做是干嘛用的,为什么不行?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我以前业余帮人修理家电,就是这样使用的,一直都没有问题。

看了你的电路图,负载是感性的,反峰电压是电源电压的3~5倍,所以串联的二极管数量应该以此为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继电器触点接通瞬间电流达800MA,如高压反向则保护电路动作,现怎样估算高压峰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电器触点接通瞬间电流达800MA,如高压反向则保护电路动作,现怎样估算高压峰值啊

下面是估算值,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峰值能达到6000v,我估的低了,怎么也得串8个二极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