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5):
超声波合成气流量计需要温压补偿吗

现在我们的做法是:现场表里面选的是标方,到控制系统后进行了温压补偿

不知道这种做法对不对。
通常的做法应该是怎么做?

网友A:
测量气体大多是用时差法的,从原理看其体积流量只与过流面积及平均流速有关。要求不高时可以不做补偿,要求高则应进行补偿,而且还应引入温度、压力的实时参数参与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dlr 买过你编写的仪表工上岗必读。

我还有一点疑问,如果现场超声波流量计里面选的是标方了(超声波仪表里面没有实时温度压力补偿),在dcs里面需要再补偿吗?我现在的组态里面用了实时的温度在做补偿了。
这样做会不会重复了。

网友A:
我个人看法:如果不是商贸计量,流量计里已选标方,DCS就不用补偿了。

另:谢谢购书!请站内给个邮箱地址,我发一份该书的勘误表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