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5):
哪位师傅知道信捷PLC扩展模块加终端电阻是多大的,加在哪里,怎样连接?

网友A:
是通讯扩展板吧?
普通的扩展模块是不用加的;

网友B:
请告知plc与模块的具体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XD5-60T6-E  1个
XDE16X      3个
XDE16YR      3个

设置上说要加终端电阻,我没有32点的模块,有就可以不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设置上说要加,之前没有用过

网友B:
看了一下手册,确实是说要加,有专门的终端电阻模块的

网友A:
这都普通的数字量扩展,不用加;

网友C:
普通扩展不用加,通讯才加吧

网友D(2021-06-17):
问了信捷技术,大于五个扩展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