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20-02-25):
请各位师傅赐教,我的三菱软件安装了仿真软件,为什么仿真不了?以前我连了PLC也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连接plc,在软件上仿真就仿真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仿真软件并不支持所有的指令,可能你上次程序中仅用了一些普通指令,而你这次的程序中用的指令,在仿真软件中无法支持,只能用于运行中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的回复,刚刚试过了,最基本的指令都无法仿真

网友B:
软件之前有没有正常使用过?
或许和你的软件、电脑系统有关系。

网友C:
怀疑你软件问题就写一行置位程序来测试验证

网友D:
为什么不安装 GX WORKS2?

网友E:
以前是否使用过仿真,原因可能如3楼所说;
重启软件或重启电脑后试试是否可以,或者相同软件另外电脑上试试是否可以。

网友F:
楼主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系统问题吧,看你截图像是WIN10系统,这个仿真软件未必支持。如5楼所说还是安装 GX WORKS2好。

网友G:
用work2吧,软件自带仿真功能!

网友B:
用GX Works2软件是趋势。
但现在有一批在学习的人,特别是跟着视频等学习的人,能看到的资料、视频是以老的GX Developer软件来讲解的,有些人还是希望按照这个老的软件来学习。
希望以GX Works2软件来讲解的资料、视频多起来。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8的系统,我又重新装了一遍仿真软件,解压的文件夹更名为英文就可以了,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帖

网友A:
软件安装路径最好不要改,尤其是国外软件,比如说西门子等,改了往往就不认识了,因为国外软件并非完全支持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