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频器带小电机

楼主(2020-02-25):
今天车间有一个1.5的变频器烧坏了,带1.5电机。没有1.5的变频器备品,找了一个3.7千瓦的装上去了,电流也设置好了3.7A。用了十几分钟,电机烧了。请教各位大神什么原型?苏州士林牌子。百度了一下,都说能行,电机还是烧了。后面找一个同样的电机,空载开机,频率50,电流正常,频率15电流就到了9.8A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电机的连线,线路暗断状况下变频器不报警,但是可以烧电机,我是经常3.7的变频带1.5电机。没烧过电机,但是前几天,一台空压机电机线有问题烧电机,电机烧掉后变频才报电机短路故障

网友B:
电机参数对么?

网友C:
检测一下电机到变频器之间线是不是断线,造成电机缺项,从而造成的电机烧了

网友D:
3.7KW变频带1.5KW电机,也算不上大带小,如果是37KW变频带1.5KW电机,可能还真的要出问题,因为大功率变频的载波频率要比小功率的低的多,输出的波形不好,影响电机的运行。

网友E:
更换后既然能运转,没有一定功夫是完成不了的。外围不会有问题,大带小,功率超出一倍,保护失效,重新设定的保护范围是否真的写入应该是重点,变频器是非常遵守规则的,不用怀疑。

网友F:
我的15KW400VAC变频器驱动1.1KW220VAC的3相电机用了一年一直正常,要说功率差别我的更大啊!
还是你设置参数问题(变频器品牌是安川V1000)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车间有一个1.5的变频器烧坏了,带1.5电机。没有1.5的变频器备品,找了一个3.7千瓦的装上去了,电流也设置好了3.7A。用了十几分钟,电机烧了。请教各位大神什么原型?苏州士林牌子。百度了一下,都说能行,电机还是烧了。后面找一个同样的电机,空载开机,频率50,电流正常,频率15电流就到了9.8A

空载
频率50,电流正常
频率15电流就到了9.8A

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没道理呀,15HZ空载时有9.8A电流

网友H:
我现在只想知道,最后查出来说什么原因,LZ记得以后分享下。

网友I:
变频器的控制保护参数设置和电机一致不啊,楼主。

网友J:
5楼和7楼解释完美!正确!也是我的观点

网友B:
信息太少,又不是猜字谜,电机铭牌敢发一个不?3.7KW变频器参数设置敢发一个不?我几十上百KW用3KW电机做简单测试一天半天它也没烧过

网友K:
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不解。都说用大变频器带小电机容易烧。因为我以前的公司在我没去之前,全都是用的40KW或以上的变频器带1.5KW的齿轮变速电机。而且也根本没设置过内部参数!因为是纯日本的变频器和日本的三相220V电机。说明书没有中国字。没人能看懂日文。只靠蒙着调整加减速时间。而且还在输出端加了接触器做为正反转倒向。没见一个烧电机的。但是我觉得很浪费!在我去了以后,(因为以前的电工都不懂弱电),进行了蒙着研究,也就是说从端子上控制电机正反转,加减速时间为0.1秒,为什么要设置0.1秒呢?因为是不绣钢丝緾轴用,俗称排线。如果加减速时间长了,缠出来的轴会不平,两头有鼓包!所以必须用0.1秒的加减速时间!尽管这样,电机也是没烧过!
  为什么以前人们要用大变频器带这个1.5KW的电机呢?因为从变频器输出端用接触器控制正反转变频器经常保护!所以,他们采用了40多KW的变频器就不保护了。
  那么自从我改装成从变频器端子控制正反转以后,变频器就可以用4KW的了。从此,把原来的大变频器都换下来了,用于别处,再把4KW的变频器用在原来位置,一直很好。实践证明:日本的变频器用0.5KW的在相同工作环境中同样正常!那还都是日本淘汰的变频器呢。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国产的就不行!普传牌的,应用到快速正反转上时常跳OC!想尽各种办法只能是减少了跳OC的机律,彻底解决不了:如:给变频器加装阻容滤波、把各引线用双绞线等。
  这是个昼夜不停的流水线工作,从我改用4KW的变频器用端子转向后,没再发生跳OC!只是国产的就有机会跳OC.
还在几个问题不解:比如我们的小录放机,有的是300MA电源,有的是500MA电源,但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我用2A的电源也不烧录放机呀?还有电子元件,比如稳压管,我一般爱选用大一点的功率比如1W的就够,我愿意使用2的,但有人说这样容易烧后面的电路,我没遇见过,我觉得用2 W的稳压管可以为后级提供足够电电流,但是作为负载它用多少吸收多少。石英钟,我发现竟有不少年头多了表针在原地晃,走不起来,我都是把原来和一节一号电池改为2 节5 号电池,石英钟立刻走的特别好,声音有劲,不影响准确!也不烧石英钟!110V的电钻,我串上一个二级管,在220V上正常使用。110V轴流风机,我串上一个400V2Uf的电容,在220V上正常使用,这时你空载测还是220V,你加上110V轴流风机再测就是110V了。如果你加上90V负载,它就是90V.我们小的时候,家家有收音机,电源是2 节5号电池,我们经常外接2 节1 号电池,为的是用的时间长些。也没见烧收音机呀?我个人觉得:使用的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大一点的变频器带小的负载完全可以。变频器虽然功率大了,但是它往外提供足够电流,但是负载是是的用量吸收的,它不能把变频器提供的电流全部吸收。只要电压符合就行。当然,有些设备要设置好参数,比如电压、电流、转数、频率、功率,但有些设备就可以直接用。以上只我个人的看法,也是我的经历。

网友H:
LS上的回复很长,但是我看完了,实际的情况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在公司刚建成试产的时候,连续烧了2台电机,新公司很头大,防爆电机周期太长了,新公司老大叫我过去看看,当时询问过那边的电工实际情况,还好当时电工刚好看到了变频器显示的电流,2.A还多,具体多少就不记得了,电机功率0.75,当时手盘电机还是很灵活,当场交代作业的时候速度放慢,然后观察电流基本都在1.1A左右,除非作业速度加快电流会有明显上升。但是回过头考虑,有了变频器电机过载电流过大应该报警停止对吧,然后去看变频器参数,一看大马拉小车,电机参数都没动,能不少电机嘛。最后重新设置参数就好了,用到现在也快2年了,没什么问题哦。

网友L:
1.检查是否缺相
2.电机是有不同的接法的,有的是1.5KW三角有的是星形接法,这个一定要注意
3.检查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跟电机匹配,还是要检查电机是三角还是星形接法,接法不一样,电机的工作电压不一样
要么改电机要么改变频器输出电压
4.注意变频器的补偿提升,有时候变频器参数设定过补偿提升会引起电机电流很大,注意这个参数

网友M:
一个是检查电机线是否缺相,二个是电机接法是否符合变频器输出电压,再一个你的电机有没有毛病?

网友N:
大常小,正常可以,我常用,用过15KW带4kw的,

网友O:
只要参数对,大变频器带小电机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不解。都说用大变频器带小电机容易烧。因为我以前的公司在我没去之前,全都是用的40KW或以上的变频器带1.5KW的齿轮变速电机。而且也根本没设置过内部参数!因为是纯日本的变频器和日本的三相220V电机。说明书没有中国字。没人能看懂日文。只靠蒙着调整加减速时间。而且还在输出端加了接触器做为正反转倒向。没见一个烧电机的。但是我觉得很浪费!在我去了以后,(因为以前的电工都不懂弱电),进行了蒙着研究,也就是说从端子上控制电机正反转,加减速时间为0.1秒,为什么要设置0.1秒呢?因为是不绣钢丝緾轴用,俗称排线。如果加减速时间长了,缠出来的轴会不平,两头有鼓包!所以必须用0.1秒的加减速时间!尽管这样,电机也是没烧过!
  为什么以前人们要用大变频器带这个1.5KW的电机呢?因为从变频器输出端用接触器控制正反转变频器经常保护!所以,他们采用了40多KW的变频器就不保护了。
  那么自从我改装成从变频器端子控制正反转以后,变频器就可以用4KW的了。从此,把原来的大变频器都换下来了,用于别处,再把4KW的变频器用在原来位置,一直很好。实践证明:日本的变频器用0.5KW的在相同工作环境中同样正常!那还都是日本淘汰的变频器呢。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国产的就不行!普传牌的,应用到快速正反转上时常跳OC!想尽各种办法只能是减少了跳OC的机律,彻底解决不了:如:给变频器加装阻容滤波、把各引线用双绞线等。
  这是个昼夜不停的流水线工作,从我改用4KW的变频器用端子转向后,没再发生跳OC!只是国产的就有机会跳OC.
还在几个问题不解:比如我们的小录放机,有的是300MA电源,有的是500MA电源,但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我用2A的电源也不烧录放机呀?还有电子元件,比如稳压管,我一般爱选用大一点的功率比如1W的就够,我愿意使用2的,但有人说这样容易烧后面的电路,我没遇见过,我觉得用2 W的稳压管可以为后级提供足够电电流,但是作为负载它用多少吸收多少。石英钟,我发现竟有不少年头多了表针在原地晃,走不起来,我都是把原来和一节一号电池改为2 节5 号电池,石英钟立刻走的特别好,声音有劲,不影响准确!也不烧石英钟!110V的电钻,我串上一个二级管,在220V上正常使用。110V轴流风机,我串上一个400V2Uf的电容,在220V上正常使用,这时你空载测还是220V,你加上110V轴流风机再测就是110V了。如果你加上90V负载,它就是90V.我们小的时候,家家有收音机,电源是2 节5号电池,我们经常外接2 节1 号电池,为的是用的时间长些。也没见烧收音机呀?我个人觉得:使用的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大一点的变频器带小的负载完全可以。变频器虽然功率大了,但是它往外提供足够电流,但是负载是是的用量吸收的,它不能把变频器提供的电流全部吸收。只要电压符合就行。当然,有些设备要设置好参数,比如电压、电流、转数、频率、功率,但有些设备就可以直接用。以上只我个人的看法,也是我的经历。
又分析一下12楼的发言,,,,很认真,做了那么多比较,,,好,,,,需要抬杠的是您列举了很多大带小案例都没出现损毁现象,是我基本也经历过或验证过,不过这些都是在正常不过载或短时间内,有些现象在长时间,或过载情况下必然会出现问题。抬杠结束。

网友K:
回复 网友E:
什么叫抬扛?实事求是的说是亲身经历。我们是昼夜24小时连续不停的工作。长年如此,也许是日本电机质量好吧?

网友P(2020-04-08):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原来的变频器是因为电机有问题导致烧毁的,换大变频器后电机问题暴露出来烧毁。

网友Q:
引用 网友D:
3.7KW变频带1.5KW电机,也算不上大带小,如果是37KW变频带1.5KW电机,可能还真的要出问题,因为大功率变频的载波频率要比小功率的低的多,输出的波形不好,影响电机的运行。
不觉得会出什么问题,我用11kw的变频器带额定70w的电机照样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