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5):
有台11kw三菱A500更换为A700后,按照原来的参数列表进行更换。原来的最高频率可以到70左右,现在只能到50左右,且减速时间明显增加。测量相同设备的A500的模拟量控制信号在最高频率时约5v,更换的A700的控制信号在最高频率时也是5v左右。频率增益p125和加减速时间设置的和原来一样。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A500和A700 的参数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谢谢??

网友A:
你确定参数正确??
肯定是最大工作频率这些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台11kw三菱A500更换为A700后,按照原来的参数列表进行更换。原来的最高频率可以到70左右,现在只能到50左右,且减速时间明显增加。测量相同设备的A500的模拟量控制信号在最高频率时约5v,更换的A700的控制信号在最高频率时也是5v左右。频率增益p125和加减速时间设置的和原来一样。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A500和A700 的参数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谢谢??
应该是参数问题

网友C:
P1和P18是多少,P125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D:
如楼上所说,检查下参数,应该参数没设置好导致。

楼主:
P125增益设置为150。高速上限和上限频率都是120。

楼主:
回复 网友C:
903C4这个参数是否需要设置。看运行时,它输出一个与频率相同的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903C4这个参数是否需要设置。看运行时,它输出一个与频率相同的值

记忆中不需要调这个参数的,你可以把P125调节一下,看看实际频率到底有没有变法,比如调到50时是多少,调到100时又是多少。

网友E:
还是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F:
对一下说明书

网友F:
按三楼的P1和P18也设置一下

网友F:
PR903看看,设置为7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903C4这个参数是否需要设置。看运行时,它输出一个与频率相同的值

记忆中不需要调这个参数的,你可以把P125调节一下,看看实际频率到底有没有变法,比如调到50时是多少,调到100时又是多少。
等上班去试一下

网友C:
还有一个要确认,信号端子是接2号端子,Pr73设为1.

另外你还有没有乱调过其他参数,如果不确定的话最好是先恢复出厂值然后再设定,要不会越调越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要确认,信号端子是接2号端子,Pr73设为1.

另外你还有没有乱调过其他参数,如果不确定的话最好是先恢复出厂值然后再设定,要不会越调越乱的
信号端子就是接的2号。P73在500上就是0.所以700设置的也是0。其它参数都没有变过,都是照着原来的500抄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要确认,信号端子是接2号端子,Pr73设为1.

另外你还有没有乱调过其他参数,如果不确定的话最好是先恢复出厂值然后再设定,要不会越调越乱的
信号端子就是接的2号。P73在500上就是0.所以700设置的也是0。其它参数都没有变过,都是照着原来的500抄过来的。??
如果是0的话,是0-10V的输入,也就是要有10V的电压才能到最大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