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6):
我们有一台C500在运行中出现CPU只有电源指示灯亮,输入模块指示灯状态没有变化,输出模块指示灯全灭,间隔1s左右输出模块又恢复正常,询问欧姆龙官方回复可以尝试在SR Area 6015中置位复位,但是我们没有人会操作,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是软件问题,检测外围元件

网友B:
C500在运行中出现CPU只有电源指示灯亮---确定只有一个电源灯亮?那就是说CPU没有RUN
有没有扩展,可能扩展上电慢了

网友C:
检查220V电源供应或者24V电源供应线路。

网友D:
时间太久了,CPU估计不行了。没有源程序,没有模块等工具,你很难搞,只能拆下模块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带了4个输出和4个输入模块,4块输出模块所用24v电源不是同一路,摘掉输出模块依然CPU依然出现不运行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时间太久了,没有软件,没有通讯模块,没有备件,也没有程序备份,检测220电源没有问题,4块输出模块的外围24v电源不是由同一个电源模块供应,有一个MR431的存储卡,不知道是不是把程序存储在里面了

网友E:
电源是否有短暂中断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万用表跟踪在cpu不运行时,电源也是一直都有的,看您回复了挺多关于欧姆龙C500的帖的,方便私下交流吗

网友B:
程序在那个MR431里,趁还可以用,赶紧备份程序,程序丢了麻烦多多。
你就盯着电源灯与RUN灯就可以了。
如果你工作中出现所说问题,电源瞬间断电可能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接触过这么老的PLC,不知道怎么备份程序,您方便指导指导吗?

网友B:
一种方式,找个3G2A5-PRO13(or 3G2A6-PRO15)手编,一句一句抄
二种方式,C500-LK201 (or LK202,LK203,OR 3G2A6-LK201/202)+连接电缆+电脑,瞬间读出
三种方式,请人来弄
都需要钱

你先看看CPU上的电池是不是该换了,打开电池仓盖板,翻看电池上的生产日期(不要拔下电池插头),2016年前的电池就赶紧准备一个新的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