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6):
有人玩过三菱磁粉MODBUS_TCP通讯吗?请教一下,怎么发报文?

网友A:
有啥要求?读什么?写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实时张力,写积分值和比例值,求大神指教,怎么发报文,报文格式是什么?
看了三菱磁粉通讯说明书,看不清楚,他是用三菱写的例子,我用的是欧姆龙
NJ做的SOCKET通讯!求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B:
磁粉刹车是执行机构,不能通讯,控制器就可以考虑

网友C:
楼主最好能上传控制器的手册或者提供控制器的具体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我已经上传了控制器的说明书,里面有三菱PLC和控制器的例子,用的是MODBUS_TCP,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实时张力,写积分值和比例值,求大神指教,怎么发报文,报文格式是什么?
看了三菱磁粉通讯说明书,看不清楚,他是用三菱写的例子,我用的是欧姆龙
NJ做的SOCKET通讯!求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我倒是看到目标张力的寄存器地址了,没看到实时张力的地址,你能找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已经上传了控制器的说明书,里面有三菱PLC和控制器的例子,用的是MODBUS_TCP,请指点一下

MODBUS_TCP我没搞过,如果是普通的MODBUS是有提供地址的,手册的115页,直接读取地址里面的数据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已经上传了控制器的说明书,里面有三菱PLC和控制器的例子,用的是MODBUS_TCP,请指点一下

MODBUS_TCP我没搞过,如果是普通的MODBUS是有提供地址的,手册的115页,直接读取地址里面的数据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你的目标张力如果是H01这个地址的话,那么基于Modbus TCP的读取命令一般就是:
12 34 00 00 00 06 01 03 00 01 00 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可以联系你啊?指点一下,搞了好久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可以联系你啊?指点一下,搞了好久不行
你有没有试过我前面说的那条命令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发送过去没有返回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发送过去没有返回值
截图给我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搞了一天,终于搞好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搞了一天,终于搞好了,谢谢了
应该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