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20-02-26):
台达PLC与触摸屏通迅不上的原因分析。

楼主:
各位老师好:帮我看看这两芯片的用途957b和8L12A。先谢谢!!'

网友A:
PLC、屏具体型号,怎么连接,怎么设置最好描述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好:帮我看看这两芯片的用途957b和8L12A。先谢谢!!'

楼主这是维修吗?

网友C:
先检查通讯电缆及屏上的通讯设置;
如果你已经确认是屏上的通讯口损坏那就是硬件维修了;

网友D:
连线,通讯参数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不好判断

网友E:
描述太简单,上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