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为什么要跳动

楼主(2020-02-26):
表跳动的很厉害 压力基本稳定,由于跳动频率非常高因此都跳坏十几个了,八个表管路相同,就一个跳。为什么
恒压一拖二

网友A:
由于你没有说清楚八条管路是否都是从一台水泵的管路引出还是各自一台水泵管路引出。但肯定的是震动绝大多数都是水泵的震动引起管道的震动而再引起压力的震动,压力表随着共振。
有时出水口的震动也会产生这种震动,请逐个排查吧。

网友B:
不要告诉我还在这个房间睡觉

楼主:
四组恒压一拖二 向四个区域恒压供水, 共八台7.5千瓦热水循环泵两个一组 八个表 四远传压力表 四直观表 分四组,四组管路出口独立,远传表在出口。不会有共振嫌疑。其中一只远传跳动吓人,都跳坏十几个表了,领导要求一定查出原因,这是个大型洗浴中心,可同时接纳一千二百人以上,每天都有几千客人。24小时营业。电修值班睡觉很正常,非主题。

网友C:
如果你确认表是好的,怀疑你管道有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确认表是好的,怀疑你管道有空气
24小时工作,都换了十几块表了。另有排气阀。

网友D:
检查一下变频的频率控制和电机、水泵运行等情况,可以手动给变频设一个固定的频率,或再切换一下水泵,看看抖不抖。也可以换一种减震压力表。

网友E:
排除法
固定变频器输出频率,将表拆下,接根管软管,开阀排水,关阀装表,在看看表还抖不抖

网友F:
我有见过把表固定到墙上,然后软管连接到水管上。

网友G:
换个耐震型压力表应该会好点。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
是不是这个表这里有空气 ?
你接个管子放放水。
此位置应该有手阀

网友I:
先把硬的缓冲管换成软管试试

楼主:
八只表安装,工艺,流程,口径,管路走向,工作压力完全相同 唯独这只表 表针摇摆。。。。根据图片分析,问题有可能出现在,,,明天再去现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网友J:
1.加装环形弯管。2.把球阀改为针型阀,且适当关小阀门的开度。3.改为针型阀后 用的垫片孔要小点。

网友B:
1、管内有毛刺类障碍物在流体冲击引起流体喘动;
2、节流阀调节导致出现流体冲击引起流体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1.加装环形弯管。2.把球阀改为针型阀,且适当关小阀门的开度。3.改为针型阀后 用的垫片孔要小点。
你说的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1.加装环形弯管。2.把球阀改为针型阀,且适当关小阀门的开度。3.改为针型阀后 用的垫片孔要小点。
人家说“八只表安装,工艺,流程,口径,管路走向,工作压力完全相同 唯独这只表 表针摇摆”
你的方法是降低感度
现场使用蝶阀,球阀,针阀的都有遇到过

网友K:
压力表下阀换成三通可排气型,连接管用细的。还一问题这个泵叶轮或机械有问题,在一问题把出水口关小闭住压力看表针摆动情况就可找到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不要告诉我还在这个房间睡觉
你观察的很仔细,给你点赞!

楼主:
回复大家。其实问题当时就发现并排除了。我发第一图答案就已经体现出来,确实只有亲临现场才有发言权,这是事实。大家普遍怀疑是共振引起这也是有道理的,综合分析  不是 因为可参照对象好几个。我拆过这种压力表 是铜扁管大半圈,内有压力的水使其按预定方向变型推动齿轮机构带动表针,这种设计已经考虑共振等造成的误差。表门是关键,大家再接触带此类情况时建议参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