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6):
这是一台普通的工业级交换机,七八口为什么和其他的口分开了,隔开这么一段,我看了手册也没特意说明什么?详请教各位根据以往经验这两个口和其他两个口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好像是单独的一般是千兆,剩下的百兆,我用过研华的有的就这样设计的,不清楚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B:
人家内部线路板布局就是这样

网友C:
样本上同一系列他有两个型号,普通型所有口一样。加强型隔出来的是千兆口

网友D:
确实如1楼网友所说,千兆和百兆口的区别,一般用做总输入或者总输出,宽带容量好,便于收集或者下发数据。
我用普通交换机测过,百兆口网速是10M/秒,千兆口网速是80M/秒,你想想,如果你用这两个端口同时下载一部120G的高清电影,差别有多大?

网友E:
这个是8个百兆口的非网管型,我觉得还是模具的关系吧,其他型号这里可以插SFP模块。

网友F:
GIE2008-8T
支持8个10/100 Mbps 以太网端口。 就是8个百兆网口。
设计如此!

网友G:
不,没什么差别,你想太多了。

网友H:
交换机的品牌还是蛮多的!

网友I:
有的时候买的插座的问题正好就这样设计了吧  具体看说明书不要想太多

网友J(2022-07-30):
是8个百兆口的非网管型

网友J(2022-09-16):
一般是千兆,剩下的百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