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负载端电压高于电源端电压

楼主(2020-02-27):
哪位高人能解释一下,哪个部分故障会导致下图中Uc'e大于Uce?(这里e点指控制柜柜体金属部分)
图中所有数据均为实测
双向可控硅由功率控制板控制触发

网友A:
以上数据是有负载状态,三相负载平衡吗?进电源强度。三个可控硅性能必须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数据是有负载状态,三相负载平衡吗?进电源强度。三个可控硅性能必须一致
负载状态不确定,极有可能不平衡,电源容量足够大,可控硅参数有无变化不确定

楼主:
因为负载中性点不接地,所以一定有中性点漂移,但是估计了几种状态,总不能准确地解释这种现象

网友A:
如此看来不能再讨论下去,没意义。除非换成一百六十安以上接触器重新测量,

网友B:
在进线端(可控硅之前)测电流,看与原所测电流是否一致。
负载不平衡(或负载电流不平衡),可能会出现所述现象;可试用相量分析,看能否找到合理解释。
若为电阻性负载,看能否可先测量、判断三相负载是否平衡。
若为故障,亦可检查可控硅的触发、导通情况,及询问之前有无相关经验者。
负载对壳电阻,亦可顺便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进线端(可控硅之前)测电流,看与原所测电流是否一致。
负载不平衡(或负载电流不平衡),可能会出现所述现象;可试用相量分析,看能否找到合理解释。
若为电阻性负载,看能否可先测量、判断三相负载是否平衡。
若为故障,亦可检查可控硅的触发、导通情况,及询问之前有无相关经验者。
负载对壳电阻,亦可顺便留意。
可控硅前后电流一致。
负载原来是平衡的,但有可能有加热棒烧断,所以负载极可能不平衡。
可控硅下方电压高于上方电压,不知道是测量误差(感应电压影响?,谐波影响?),还是实际中确实有这种状况?

网友B:
按C相可控硅上的压降过大,又测量方法一致,所测电压应当是可资比较的;
如果能够画相量图分析,或许可解释这一现象(但我现在不知如何作图了)。
通俗理解,或许是相隔可控硅后,电压进行了再分配;
又经过可控硅而平衡了。
当然,这是牵强的推测。

网友C:
负载端谐波很大,电源端受到电源制约谐波分量少,这些说白了就是谐波干扰导致的

网友D:
测一下公共端与零线电压

网友E:
三相负载不平衡导致的吧。

你可以用大电阻来代替,然后再次测量各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端谐波很大,电源端受到电源制约谐波分量少,这些说白了就是谐波干扰导致的
请问,是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吗?谐波干抗,为何另外两相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公共端与零线电压
现场不停炉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相负载不平衡导致的吧。

你可以用大电阻来代替,然后再次测量各个电压。
单独负载不平衡,恐怕也不是这种状况吧?

网友F:
我的理解是C'-E端的电压有直流分量,所以你测得的数值没有参考意义!之所以如此,应该是C相两个可控硅参数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C'-E端的电压有直流分量,所以你测得的数值没有参考意义!之所以如此,应该是C相两个可控硅参数相差太大。
直流分量存在,会使下方电压增高吗?数据是用数字表的交流电压档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C'-E端的电压有直流分量,所以你测得的数值没有参考意义!之所以如此,应该是C相两个可控硅参数相差太大。
直流分量存在,会使下方电压增高吗?数据是用数字表的交流电压档测的
有直流分量,用数字表测量电压是会高的,这个没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C'-E端的电压有直流分量,所以你测得的数值没有参考意义!之所以如此,应该是C相两个可控硅参数相差太大。
直流分量存在,会使下方电压增高吗?数据是用数字表的交流电压档测的
有直流分量,用数字表测量电压是会高的,这个没疑问!
这个不一定吧?
比如说,半流整流电路,输出侧的交流电压值会高于输入侧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C'-E端的电压有直流分量,所以你测得的数值没有参考意义!之所以如此,应该是C相两个可控硅参数相差太大。
直流分量存在,会使下方电压增高吗?数据是用数字表的交流电压档测的
有直流分量,用数字表测量电压是会高的,这个没疑问!
这个不一定吧?
比如说,半流整流电路,输出侧的交流电压值会高于输入侧吗?

如果你用直流档测量是不会高的,你试试用交流档位!

网友F:
这样讲吧!半波整流输出电路,负载两段是直流电压,当你用交流电压表测量时,按说测量值应该为0,可实际情况你用表测一下!多数一般用途的表都是有读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讲吧!半波整流输出电路,负载两段是直流电压,当你用交流电压表测量时,按说测量值应该为0,可实际情况你用表测一下!多数一般用途的表都是有读数的
正好手头有半波整流设备,刚才测了一下,输入交流电压235V,输出交流电压133V。
还是输入电压高

网友F:
这样考虑,半波输出的是直流,为何会有交流电压?在最初的可控硅电路中,测量C-E与C'-E的交流电压时,你如果用足够耐压的无极性电容隔离一下,相信C'-E的端电压,不会高于C-E的端电压!由于没有你所展示的实际设备,我不能验证!

网友G:
用什么数字表测试的?用真有效值的表测一下。

网友F:
你的三相电路,负载中的中性点和变压器的中性点不一个性质,相信你比我了解!这个问题牵涉三相相位与负载元件!实际运用当中曾经测量过有直流分量的交流电压,数值偏高。当然,用示波器更能直接的观察到本质问题,具体针对你这个电路我没有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什么数字表测试的?用真有效值的表测一下。
用了三块数字表(普通的数字表),测量结果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三相电路,负载中的中性点和变压器的中性点不一个性质,相信你比我了解!这个问题牵涉三相相位与负载元件!实际运用当中曾经测量过有直流分量的交流电压,数值偏高。当然,用示波器更能直接的观察到本质问题,具体针对你这个电路我没有实践
嗯,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E:
说了负载用大电阻代替。
你把三相负载用3个100K的电阻代替了,
再测量下,就可以排除是否是负载问题嘛。
530/100000=0.005A,最大电流5毫安。

人家说用示波器打,
我想请问下,示波器能打什么呢  ?
不就是跟万用表一样看下电压吗?
还有个波形吗 ?
请问能判断出什么来  ?

网友H:
经过可控硅调节,电压已经不是正弦波了。一般数字表,如果不是真有效值的,测量结果不一定准确,只能大概看看有没有电压,没有定量比较价值。

网友H:
要是有示波器看看,一定是和您想象的不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经过可控硅调节,电压已经不是正弦波了。一般数字表,如果不是真有效值的,测量结果不一定准确,只能大概看看有没有电压,没有定量比较价值。
有道理,但我感觉上,用有效值表测出结果涵高次谐波分量,是不是数值更高呢?

网友I:
此贴治好了多年的老颈椎病,谢谢楼主。

网友J(2020-04-16):
表是按什么做的,直流表按直流做的,普通交流表按交流50HZ正弦波做的,你测的是什么?你用普通交流表测1000HZ试试,用示波器把电压峰值调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