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7):
我刚刚接触PLC,我想自己设计一个PLC控制油泵来代替 电子秤 选的的某宝上的 脉冲流量计 需要控制两个油泵就需要两路 脉冲输入 必须接串口屏  打哥比方 有10个按钮 两个油泵 两个脉冲流量计  5个按钮 1个油泵(也就是输出用继电器带动油泵就好了) 一个脉冲流量计一组 (一个开关对应一种油量,5个按钮就是5种重量 )最好是一个PLC控制两组 如果没有的话一个PLC控制一组也没关系 请问有哪些型号的PLC可以

网友A:
太多了.几乎都可以.这个太笼统了.
西门子200应该就行.
三菱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B:
你这个系统不大,三菱的小型的FX系列PLC支持高速信号输入的。满足你功能要求。

网友C:
10年前做的灌装机一个plc8路高速计数都是很轻松的了

网友D:
你这个就是要求有两路高速输入而已,可以说目前所有的PLC都可以

网友E:
只要是小型PLC,最少都支持2路高速计数器

网友F:
三菱FX,西门子200smart,这些小型的都可以

网友G:
频率是多少?不太高的话现在主流的PLC基本上都可以;

网友B:
还要注意,过来的高速信号是集电极还是差动,通常小型的PLC输入是要求集电极信号。

网友H:
一般的都至少支持两路脉冲输入,只要注意频率范围!

网友I:
多数可以,高数输入,三菱,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