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7):
公司现增加一套设备,要求为:手自动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手动时,现场可以开启正转、反转。自动时,DCS控制电机正转、反转。大神们能不能帮忙画个图纸看看。

网友A:
DCS出来的是什么信号,电动机的控制是寄接触器控制还是变频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S出来的是开关量信号,一共有2套电动机。一套是变频器控制的正反转,另一套是接触器控制的正反转。

楼主:
回复 楼主:
设计图我看着是错的,照这个图纸。DCS只能控制反转,正转无法控制啊

网友A:
从图纸来看,DCS出来了一个常开(启动)一个常闭(停止),是能控制一个方向。如果要控制两个方向那得再提供信号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加一个点,能不能帮忙完整版画上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