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7):
求教各位大手子,我在用STEP7修改MTS位移传感器的DP通讯地址时提示总线故障,但是我的硬件连接应该是没问题,求教大家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还需要mts的软件呀?记得有人找过,只记得和地址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网上说有两种方法,有MTS专用修改通讯地址的设备,另外用STEP7也可以重新分配通讯地址,但是我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我近期遇到过报尺子所在节点故障的,原因是通讯线虚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DP线虚接吗,我这个DP线重新接了几次了,应该不是虚接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我们是老设备,看你改地址,感觉像新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也是老设备,要重新用,之前改了地址,现在想测试一下好不好用,不知道地址需要重新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