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系列160kw的变频器

楼主(2020-02-27):
维修一台ABB800系列160kw的变频器,驱动板型号为5611c,启动报警5210故障,小立板以跟换确定小立板没有问题。两块陶瓷板也换过了,故障依旧。 求同行大神指教

网友A:
之前有碰到现场报这个5210,拉回来上电滴滴滴的响,不显示,后来一看风机坏了,把主板电拉掉了,你可以试试把风机插头拔了看看

网友B:
光纤通讯故障,应该是逆变模块主电路板问题。去年修过一台5210报警故障,换了那个板子就好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与同款机子互换一下试试。

楼主:
主板已换 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igbt驱动的问题。前两天我修了一个功率单元,就是有一块驱动板装上之后 就连接不上了。测量驱动板并没有出现短路现象。建议你将驱动电源供电先断一下电试一试。我也没有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D:
5210是PPCC LINK,意思是光纤通讯故障,ACS800一体的机型出现通讯故障一般是主板到驱动小板的排线连接部分,最常见是主板上的那个8脚的靠在排线插座边上的滤波器腐蚀断线。如果已经更换了主板仍然报5210,那么要不就是驱动小板上排线插座边上的光耦及附属电路出错,要么驱动小板CPU工作不正常,上电后如果预充电继电器(或预充电部分可控硅已经触发)吸合工作那么驱动小板CPU应该没问题,着重查前面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