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动测量表头和测量表主体间的线,显示值在有异常变化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2-27):
晃动测量表头和测量表主体间的如下图示意,显示值在有异常变化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晃动的是黑色线,那可能是线有问题,如线接触不良,线似断非断,如有条件测量线的两端就好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晃动的是黑色线,那可能是线有问题,如线接触不良,线似断非断,如有条件测量线的两端就好判断了。
谢谢,我今天上午换了个新的测量头(含线和线的接头)。新的没有表头没有变化了。下午再检查换下来的表的线。

网友B:
是存在可能的振动时,表的显示值有异常变化吗?
感觉1楼说的对。

楼主:
检查发现是线路问题,线皮破露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