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计成本的维修

楼主(2020-02-27):
领导一个电饭锅,可以家用(AC220),也可以车载(DC12),两年没用了,昨晚拿出来用还可以,今天就不行了,加热不到一秒钟就跳了(继电器断开),我用DC12V的电源试了一下OK,后来查出来是220变12V这部分的故障,但是本人对电路板维修技术不行,正在找DC12的大功率开关电源(100W的,100/12=9A),后来想到不就是整流部分坏了,换个开关电源(有现成1.3A的)就好了,换了后OK,就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A:
修好后,开关电源放哪里?外置?

网友B:
有图,有文字解释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开关电源放哪里?外置?
底座下面有点空位,刚好可以放下,这个开关电源体积也很小的

网友C:
你这个220v变12v是电容降压的,故障现象可以基本确定是降压电容容量变小了造成12v电压不够,更换黄色H1电容试试吧。

网友B:
没接触过,黄色的是不是12v继电器  红白220加热   另红蓝12v加热 磁钢是控制信号输出,没有热继 给了12v操作面板  两只220v继电器,,,一个不够吗.难道做了个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触过,黄色的是不是12v继电器  红白220加热   另红蓝12v加热 磁钢是控制信号输出,没有热继 给了12v操作面板  两只220v继电器,,,一个不够吗.难道做了个互锁,
两个独立的电源AC200/DC12,两个独立的加热管AC200/DC12,所以两个继电器,线圈电压都是DC12V的,面板控制是5V的,电源由AC220变DC12和直接使用DC12供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触过,黄色的是不是12v继电器  红白220加热   另红蓝12v加热 磁钢是控制信号输出,没有热继 给了12v操作面板  两只220v继电器,,,一个不够吗.难道做了个互锁,
两个独立的电源AC200/DC12,两个独立的加热管AC200/DC12,所以两个继电器,线圈电压都是DC12V的,面板控制是5V的,电源由AC220变DC12和直接使用DC12供给
两只黑色继电器都是240伏

黄色的是12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240是触头电压,线圈电压是12V,黄色的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220v变12v是电容降压的,故障现象可以基本确定是降压电容容量变小了造成12v电压不够,更换黄色H1电容试试吧。
没有元器件更换

网友D:
年代久点的,淘宝也找不到配件。几年的可能会有。

网友E:
电饭锅还挺新,修好就是不亏。

网友F:
AC220V电源和DC12V电源的加热是独立的,那么使用AC220V电源时的DC12V,只是作为控制用,则4楼对电路的判断是合理的。
开始时继电器能够吸合,可能是加热时,控制电压降低了;若仅带继电器也断开,则不是。

网友G:
这个220应该是独立发热丝的,加热速度都不一样,你图上原机开关电源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AC220V电源和DC12V电源的加热是独立的,那么使用AC220V电源时的DC12V,只是作为控制用,则4楼对电路的判断是合理的。
开始时继电器能够吸合,可能是加热时,控制电压降低了;若仅带继电器也断开,则不是。

没有加热也不行,我开始也觉得是加热,后来把加热盘插头拔了也不行,我拿万用表量,只要继电器一通电电压就下降了,断开又正常了。

网友H:
直接用一个监控摄像头电源替换12V控制部分即可,监控摄像头电源价格不到20元啊(至于还有那种几块钱的就不说了)

网友I:
搭进去一个开关电源确实代价有点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搭进去一个开关电源确实代价有点高!
代价高个毛!
那个开关电源肯定是老板掏钱买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J:
这个电源也不贵的;功率才15W;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源也不贵的;功率才15W;

特意马云了一下

网友K:
修好了,老板高兴就行,至于成本嘛...............不重要!

网友L:
就那么几个原件,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图,然后大家根据电路分析,再探讨那个原件损坏!这个绝对是一篇好帖子!

网友M:
能修好不错了,老板肯定是个念旧的人;所以不会在意成本,还有一点老板可能会提拔你的。

网友N:
车上煮饭的不多吧!
感觉这个功能没多少用。
你们领导是个爱自驾游的?
如果只是电源部分问题就顺滕摸瓜的找,不会太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车上煮饭的不多吧!
感觉这个功能没多少用。
你们领导是个爱自驾游的?
如果只是电源部分问题就顺滕摸瓜的找,不会太难的!

经理是香港的,找了个湖北老婆,回湖北的途中用的

网友O:
根据描述,应该是控制电源带负载能力太低,最大的可能是黄色的电容容量变小,或限流电阻阻值变大所致,测量一下马上就知道,从图上看,限流电阻是47欧,电容容量看不到,估计在1uf左右,可以找一个容量相近的风扇电容代替

网友P(2020-04-16):
电源纯继电器控制,加热速度不一样可进一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