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屏

楼主(2020-02-27):
谁有闲置的三菱屏?还有屏和FXplc的通讯线,可以付费?

网友A:
三菱现在常用的GS2107-WTBD,7寸新的,价格也不高,直接买个新的吧。

网友B:
运气好200 300买一个七八成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现在常用的GS2107-WTBD,7寸新的,价格也不高,直接买个新的吧。
三菱1030的屏用什么型号的线可以和fx2n的通讯,各种型号的线有比较全面的表格?谢谢

网友A:
GT1030已停产了,这屏尺寸太小,颜色也简单,接口也少,还是建议用目前常用的GS2107-WTBD,现在不到1000,可以买一个。

网友C:
三菱1030的屏接线是插排式的;PLC那头现成的,屏这头几条线要按说明接入端子中;

网友D:
估计做实验用,没必要用新的吧

网友A:
GT1030与FX2N的连接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做实验用,没必要用新的吧
对头,就是用来学习的,我有个1030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1030与FX2N的连接说明
那五条线都行吗

网友E:
网站里应该很多人有

楼主得报个价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谁有闲置的三菱屏?还有屏和FXplc的通讯线,可以付费?
别的触摸屏也行,我是为了搞着玩,价位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1030与FX2N的连接说明
大师,麻烦问一下你有没有三菱触摸屏与电脑,触摸屏与plc,plc与电脑通讯等通讯线型号在哪里查,比较全面的那种

网友A:
三菱的触摸屏有个专门的连接手册,介绍三菱屏和各种FA设备,包括三菱的各种产品、其它厂家的产品连接方式、连接电缆、相关设置等。
三菱最新的触摸屏编程软件安装包中其中一个文件夹就是用来存放这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触摸屏有个专门的连接手册,介绍三菱屏和各种FA设备,包括三菱的各种产品、其它厂家的产品连接方式、连接电缆、相关设置等。
三菱最新的触摸屏编程软件安装包中其中一个文件夹就是用来存放这手册的。
我才从三菱官网下载的,这个表格大体在哪个文件夹?求指导一下

网友A:
最新的GT Works3中DISK2文件夹中有manule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做实验用,没必要用新的吧
对头,就是用来学习的,我有个1030的屏
学习也没必要买屏啦,可以仿真的,PLC倒是可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做实验用,没必要用新的吧
对头,就是用来学习的,我有个1030的屏
学习也没必要买屏啦,可以仿真的,PLC倒是可以买
可以模拟和plc通讯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做实验用,没必要用新的吧
对头,就是用来学习的,我有个1030的屏
学习也没必要买屏啦,可以仿真的,PLC倒是可以买
可以模拟和plc通讯吗
可以的,我用维纶都是画好画面用电脑模拟直接和Plc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做实验用,没必要用新的吧
对头,就是用来学习的,我有个1030的屏
学习也没必要买屏啦,可以仿真的,PLC倒是可以买
可以模拟和plc通讯吗
可以的,我用维纶都是画好画面用电脑模拟直接和Plc通讯
刚开始玩,不懂啊

网友B:
新手还是有个实物好点,可以编程测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做实验用,没必要用新的吧
对头,就是用来学习的,我有个1030的屏
学习也没必要买屏啦,可以仿真的,PLC倒是可以买
可以模拟和plc通讯吗
可以的,我用维纶都是画好画面用电脑模拟直接和Plc通讯
刚开始玩,不懂啊
三菱的也可以连接Plc离线仿真,触摸屏倒真没必要纠结通讯这块,很多品牌都设置好了,只要参数设置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