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7):
图片是2ad的输入与pid运算.
pid的输出值是个数字量,应该是个占空比或百分比.
但是他输出值的范围是什么?
也就是图片的10000是哪里来的?整个程序都没整个东西,可以随便写? 写个10w肯定不行啊.
按我的理解,应该是2ad的4000才对,怎么会是10000呢?

楼主:
有没大佬帮忙解答下,谢啦

网友A:
1、PID指令的输出范围在-32768~+32767之间,一般会取值0.00~100.00%,也就是对应于整形的0~10000。
2、PWM指令之所以将周期范围值设定在10000,也是为了配合PID指令的输出,当PID指令输出100%是,PWM将完全输出或者完全无输出,取决于设定的需要。
3、PWM指令没有32位指令方式,你是无论如何也设不到100000的。
4、PWM指令的周期请随意设定,只要小于等于PID的MV输出。
5、与MV的设定范围设定不同的影响主要有以下:
  A:小于MV的范围:PWM指令将执行出错。
  B:等于MV的范围:可以正常控制。
  C:大于MV的范围:可能出现该断的时候无法彻底关断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了.

网友A:
你也可以设定8000,但是请确保PID指令的输出不大于8000,因此你需要设定PID的输出上下限参数来确保这一点。

PID指令独立运算,与PWM指令无关。

网友B:
PID的输出是上下限是由你设置的,按照那个例子中,上限就是10000,下限可能就是0,PWM的周期是10000,脉宽就是PID运算的结果MV(0-100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明白了,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了.

网友C:
既然使用Y输出去控制,被执行元件一般只接受ON-OFF,10s控制周期多数执行元件都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