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8):
工艺对象参数 位置单位是脉冲   速度限制单位是 脉冲/S  最大速度都是 100000.0     启动停止速度都是 200.0
MC_Movejog_db 的velocity 引脚为什么只能设定0.1--0.5  其他值就报警 8402-0008(值大于组态最大速度)
求详细说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小白先谢谢了

网友A:
最好轴工艺组态截个图,不然也不知道你怎么配置的,还有轴工艺组态改变重新下载后PLC要重启,不然不会运行新的配置还是运行原来的配置,这样你设置速度超过原来配置的速度就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问题已解决。另一条相对位置指令速度引脚 用的实数类型 不是浮点数 重启过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B:
参数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