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8):
家人们好,汇川380/15KW变频器,该变频器时常就爱烧控制轴流风机的三极管,型号是BCP56或BCP53.其参数是:Vce=80v.  VCB0=100V.  IC=1A!
是不是这个三极管选型小了?我想问大家:
1、在相同的三极管参数中,用插件的是否比贴片的耐用?用13003这个管子是否可以?其参数是:VCE0=400V    VCB0=700V  电流1.5A  好像是
  20-  40W不等。是个开关管,能不能代用,是不是要比BCP56好些?
2、另一个管子是BCP53,PNP型 ( 80V  1A.1.5W.  )  可不可以用B649W代换?(180V  1.5A   1W.)轴流风机只不过是80X80DC24V0.26A的。
  经常烧坏并鼓包。我试了试,换好轴流风机,管子很烫的。
  家人们可以告诉我用什么管子合适?其它参数都够,但(W功率)小很多能用吗?我觉得:同一封装的贴片可能没有太大电流的。都在1 A左右。高手们怎么看?谢谢!

网友A:
只要NPN还是PNP不要搞错,参数上满足要求都可用,只是你这样的做法有点想保险丝烧了换铜丝的感觉,要查明实际引起故障的原因,比如风扇供电不正常,电压偏高?短路?风机质量不好?开关电源给风扇供电的24v滤波电容好吗?有条件监控一下风扇正常工作时的电压电流。

网友B:
    续流二极管损坏没?风机电机是不是有匝间短路和润滑不良和机械阻力?供电电压是否偏高?原机选型应该是满足工况的,还需仔细排除其它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是故障引起的,这是380的通病。该变频器是通过CPU控制的,可以设置运行才转,也可以设置上电就转。经过我的维修,有的是轴流风机根本就没事,有的是轴流风机机械性发滞。这一次当我换完三极管时,我特意用手摸摸,严重发热,手摸不的那种感觉!然而我是新换的轴流风机和三极管。轴流风机我这次换的是比原来的仅大0.1A,原来的是0.16A,我换的是0.26A。那么管子烫手与这这有关系吗?风机转的很好。无奈之下 ,我先给它改成了直通,把三极管EC短路,不受CPU控制。但是如果风机质量不好的话会影响风机的使用寿命!所以,要想个办法。是不是三极管设计的有点小?因为我修了好几台同样故障了,仅有两台是轴流风机发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发现有续流二极管,轴流风机我修了好几台都是完好的,只有二个是轴流风机转起来发滞!其实不少厂家的变频器都是一上电就转的,这台变频器是通过CPU控制的,运行时才转。电压不高。如果我把三色而已管去掉,短路三极管EC结的话,怕轴流风机坏的快!因为买的轴流风机质量并不咋样。三极管坏的全是崩个小坑!

网友C:
。这一次当我换完三极管时,我特意用手摸摸,严重发热,

三极管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放大倍数低  或者控制极电流太小。工作在开关状态不会发热严重

网友A:
楼上正解,看一下三级管是否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不是放大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的理论不是很强,但是,380/15KW的出现有5台了,显然这和设计有关啊。每次坏的现象,都是帖片三极管崩个小坑。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抓住问题研究它是提高自己的机会,有机会接触这么多同类机型就是机会,测量记录每台变频风扇的工作状态电压、电流,三极管温度,三极管基极信号幅值大小,工作电源电压,最好是有示波器。变频器是有通病的,这类在维修过程中都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网友C:
批次问题很常见,看看b极电流到底多大,不行用分立三极管
风扇启动电流大,现在许多变频器用电流2A以上的三极管驱动风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我也是这样想的,这个变频器用的是1 A的贴片三级管,是直接驱动轴流风机的。那么有一种三极管它的电流是2 A.如果功率是1W的可以吗?以前的应该是几十W,电流1A.

网友D:
不能只看参数,还得看封装,散热条件。具体应该测一下风机工作时的电流,三极管的导通压降。根据所测得情况加以维修。

网友E:
如果电源稳定24V,最好用串表法测量各点电流来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网友F:
风扇电流一、二百毫安,用1A左右或以上的管子,散热条件满足的话,都够用了。
风扇运转正常,或运转无力,管子发烫,可能是未工作于饱和区(因基极电阻变大等故障原因)所致。
测C\E极间电阻,正常为0V或接近0V,若大于1V,说明已经出离饱和区。
另外,若购得劣质器件,小电流也会发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咸工,您说的我明白了,下次再有这个现象我测一下。
不过,以前的我没测过,就是贴片的三极管,一坏就是崩个小坑,显然这是一个设计通病。我修理最后一台时用的是我买的三极管.轴流风机正常,管子很快发烫!以前的我不知烫不烫。我把这台改成上电就转了,影响的也就是不能设置成运行时风机转。下次按您说的方法测一下CE电压,和基极电阻。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C:

网友D: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要用开关三极管,因为开关管直流放大倍数低,风扇驱动电路基极输入电流不足以让其饱和导通。
应该用HFE大于等于200的三极管,见过有人换成开关管的,造成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

网友G:
回复 楼主:
咸工说的应该是测ce极间电压,不是电阻,你别理解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我看懂老师了。我说的是还有基极电阻的变化。

网友H:
我发过英某思变频器的风扇管屡坏文,看来是很多厂家设计的通病。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错,设计通病肯定是有的。一批都是一个生产模似,这一批就全是一种故障。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咸工好,
我现在对变频器整机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局部电路倒是在网上看了很多。
我想买一个你的变频器维修方面的书。
《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
请问这本书适合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咸工的书非常的实用。好像有三本。都 买了。您联系一下咸工。

网友J:
看你维修过程,重点查查驱动电路。感觉驱动电流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经验也不足,反正换上新管烫手,应急使用我把三极管CE直接短路,风机正常工作,下次再有这个故障,我按咸工说的方法测一下三极管基极电压。其实短路三极管的CE结也是可以的,只不过不能做到轴流风机的设置了,一上电就转,只不过是影响轴流风机的使用寿命了。大多数变频器的轴流风机都是一上电就转!

网友F(2020-04-06):
回复 网友I:
合适,有几款整机电路图。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