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编程问题

楼主(2020-02-28):
自动化立体仓库的程序,只写三分之一就130个网络了,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我用的步进指令,子程序调用不多。想问一下这是不是正常现象,到时候找错误修改会不会很麻烦

网友A:
看来是三菱过来的人,
理论上没有问题,观念上需要改变

网友B:
在程序控制中,有许多相类似的输入、输出,但他们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每一个情况都写一个专用的程序,那肯定需要占用很大的空间资源。因此,可以将该种控制写一个共用的程序,也就是说通用的,谁要用,只要“报”出一“口令”,都能执行,这种程序就是子程序

网友C:
200不支持临时变量,不知道怎么做功能块,smart就比较好解决了

网友D:
子程序多用点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00不支持临时变量,不知道怎么做功能块,smart就比较好解决了

可以再子程序里面定义局部变量啊,整个子程序作为功能块调用就行了。
比如这个图片里的PI调节。

网友F:
你这个项目200做还是挺困难的

网友G:
我开始用200也是这样,主程序写到结束,居然也用好好的

楼主(2020-04-05):
回复 网友G:
请问你是用顺序编程法吗,是用步进电机驱动吗,如果用的脉冲定位设置了加速阶段和减速阶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步进电机和直流电机,看了一下调用子程序或者中断子程序的例子,大部分都是用来做通信。所以用子程序感觉比较困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步进电机和直流电机,看了一下调用子程序或者中断子程序的例子,大部分都是用来做通信。所以用子程序感觉比较困难

灵活使用呀,子程序本身就是用来模块化、功能化的,实现一定功能的或者程序里需要反复引用的程序语句都可以在一个子程序里编程实现啊。

另外子程序就是为了在一个主程序里避免因程序行太多而造成的调试、阅读、维护障碍,一个控制项目中,把不同功能程序码在不同的子程序里,在主程序里做调用,这样不是比全写在主程序里要好得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开始用200也是这样,主程序写到结束,居然也用好好的
正常运行当然不会出问题,就是时间长了,可能程序看起来比较费劲。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导

网友H(2020-05-05):
SCR指令就是用来浪费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