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中写字符串在HMI中显示

楼主(2020-02-28):
作用:
可将程序版本号等信息写入寄存器中,在HMI中显示,方便将PLC版本号与HMI版本号相对应,避免客户下载错程序版本。
涉及:
字符串数组、高低字节交换、不同数据类型所占字节
方法:
由于触摸屏中同一个寄存器保存的ASCII码和PLC中高低字节是反的,所以需要对高低字节进行互换后进行保存(图中19行)。
在触摸屏中“字符显示”D500,8个寄存器:

网友A:
高低字节交换,这个方法好。

网友B:
用富士触摸屏连程序都不用写,点点鼠标就完成了
HAVE FUN

网友C(2023-07-08):
那如果是中文怎么传递捏,

网友D(2023-09-20):
头文件里面的参数定义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