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连接的电动机停止故障

楼主(2020-02-28):
各位大神下午好,本厂一台由plc及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运行中突然停止,无法启动(如图),请问查找故障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A:
1、查看变频器有无报警,根据报警代码检查。
2、检查PLC启动和停止信号有无异常。
3、检查电机和电缆有无异常。

网友B:
1)先确认正反转都没还是其他
2)都没有就看Y0 Y1是否有输出(概率低啊)
3)有输出就是变频器那边问题
4)没输出就要看X0 X1有没有输入
5)测试变频器,可以直接用面板控制,估计你家的早拆掉了,那就直接短接正转端子试试。

网友C:
我不是高手,我对PLC也不懂:但我觉得分两部:一是PLC输出的只是一个继电器的触点。先将变频器的DI1和DI2人为短路一下,看变频器能否运行,如果能运行,故障在PLC,如果不能运行,故障在变频器主板。二、变频器故障排除了,检查PLC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工作,就检查PLC的输出触点y0和y1有没有动作,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大体思路正确。你可以直接看plc是否输出。有时变频器故障,也会不输出。做程序的会把变频器故障做到程序。

楼主:
正,反转都没有,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无输出,而plc的y0和y1指示灯亮的

楼主:
那么请问是将DI1和DI2短接还是将DI1,DI2分别和GND短接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DI1和DI2分别和GND短接

网友E:
先确认变频器是否有故障再确认plc是否有输出

楼主:
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断开变频器与电动机的连接,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三相输出U,V,W电压正常,那么是否变频器及其上级电路正常,问题在电动机部分?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反转都没有,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无输出,而plc的y0和y1指示灯亮的

如果是两个灯都亮着也是不行的。同一时间只能亮其中一个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明白您说的是哪两个灯

网友G:
故障不是变频器,就是PLC,虽然PLC的输出指示灯发光,但信号是否真正的到了变频?你可将变频器的启动端口信号短接,因为你没提供变频的图纸,也没有提供变频的设置参数,所以没法告诉你具体的做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断开变频器与电动机的连接,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压正常,那变频器是否没有问题啊?

网友H:
先看PLC是否输出有,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你可以在变频器上运行信号与公共端碰一下看电机是否有运行,有了就是PLC方面的原因;

网友I:
你变频器频率是靠什么控制的?PLC和变频器通讯?还是外接电位器控制?PLC控制变频器外部端子运行,但也需要设定的频率正常才有输出……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plc控制变频器外部端子

楼主:
回复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J:
很简单很常规的变频器的应用,先确认变频器是正常的,如果变频器 是正常的但PLC控制不了,先从外部的接线检查做起就好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各位大神,变频器DI接受plc的y信号是来自变频器外接电源,如果将DI与GND短接就用的变频器自身的电源是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