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8):
今天在网上浏览soMachine的一些资料,其中有说:功能块其内部不能使用定义封装好的功能块,例如:定时器、计数器等。
我知道在200smart中,如果想要编写带参数的子程序是不能使用定时器,计数器,沿指令的,如果用了是无法实现多次调用的。
在用SoMachine软件编写功能块的时候,特意用了定时器试了试,不影响使用,而且可以多次调用。
初学这些东西,不知道网上说的对不对,所以请教各位朋友。

网友A:
可以使用的..因为是标签变量...并不是原来那种t0 t1 c0 c1的具体物理地址.
所以并不影响调用
我觉得是因为你在fb里面声明的比如timer01 然后你调用fb的时候需要把fb实例化
比如调用了FB0  FB1  FB2那么里面的timer01
就是FB0.timer01   FB1.timer01  FB2.timer01
是在各自的实例化里面分配的地址.并不重复.各是各的..

所以是可以重复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