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8):
现代化生产中,电子元件通常会使用自动化设备来进行生产,例如像PCB(印刷电路板)的组装。但是生产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问题,类似于如何解决在PCB板上牢固、精准地安装各种组件呢?IBL公司的CM800焊接机(也被称之为“蒸汽锤”)为此提供了完整地解决方案,其中控制单元采用Berghof的DC1012TT大尺寸、高分辨率、高精度彩色显控一体控制器。
为了能够准确地显示所有操作状态,IBL“蒸汽锤”配备了Berghof DC1012TT型控制器(此款大尺寸、可触摸、高精度彩色显控一体控制器,是基于德国CODESYS工业软件编程平台开发)。IBL在制造产品时有一个核心优势,提供一个选项来自由地配置气相中任何类型的焊接曲线,该选项必须通过DC1012TT控制器来实现,其中包含运行和机器参数的设定。无论是采用具有实际线性温度曲线的加热模式,还是采用获得专利的“软汽相”模式,均可根据各种要求对温度曲线进行自由地配置,当然也可以复制曲线。同时DC1012TT控制器也优化了如何使待焊接工件保持气相或热负荷的时间长度。另外借助软件可以随时保存生产数据;还可以根据需要传送数据。Berghof控制器是具有实时功能的控制模块,可随时访问所有运行和机器参数,也可以被远程访问或集成在整个生产线控制系统中。

可拓展USB,CAN,SD-Card和EtherNet
作为标准功能,DC1012TT提供了完整的CANopen库来供用户使用。因此,使用IBL控制器的情况下集成基于CAN的“工厂总线”就没有问题。维护人员可以通过USB接口快速地交换或传输机器上的数据。另外脚本文件可将USB存储设备变成维护工具,并确保可以用最小的工作量和成本来更新所有数据。此外,还可以通过以太网进行维护。SD卡上可以安全地保存所有参数,同时为保存大量过程归档数据提供了广阔空间。

编程
IBL公司的设备还有一个重要优势是,基于CODESYS的控制器,可以自由编程,无需额外的软件即可访问各种应用程序。也可以通过CODESYS进行的面向对象编程,不必依赖于任何一家制造商,另外用户还可以自己开发应用程序。所以,客户也将从这种开放性的控制器中获得很多便利,同时可以将其直接集成到一系列连续而又可扩展的产品中。因此,未来DC1000系列控制器将应于更多种类的IBL焊接机。

DC1012TT配有12.1英寸SVGA彩色显示屏(800 x 600),该显示屏足够大,可以通过最合理的方式显示复杂的信息,以便维修技术人员阅读。可以做到让普通机器操作员很快掌握操作程序,他们只需简单地在屏幕上轻按一下就能够选择产品并启动设备了。
CODESYS 软件工具包是一款基于先进的NET架构和IEC61131-3国际编程标准的、面向工业4.0及物联网应用的软件开发平台。CODESYS软件开发平台的独特优势是用户使用此单一软件工具套件就可以实现一个完整的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即在CODESYS软件平台下可以实现:逻辑控制(PLC)、运动控制(Motion Control)及CNC控制、人机界面(HMI)、基于Web Service的网络可视化编程和远程监控、冗余控制(Redundancy)和安全控制(Safety)、以及项目开发与工程协同管理等多个目标和需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代化生产中,电子元件通常会使用自动化设备来进行生产,例如像PCB(印刷电路板)的组装。但是生产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问题,类似于如何解决在PCB板上牢固、精准地安装各种组件呢?IBL L?ttechnik GmbH公司的CM800焊接机(也被称之为“蒸汽锤”)为此提供了完整地解决方案,其中控制单元采用Berghof的DC1012TT大尺寸、高分辨率、高精度彩色显控一体控制器。
为了能够准确地显示所有操作状态,IBL“蒸汽锤”配备了Berghof DC1012TT型控制器(此款大尺寸、可触摸、高精度彩色显控一体控制器,是基于德国CODESYS工业软件编程平台开发)。IBL在制造产品时有一个核心优势,提供一个选项来自由地配置气相中任何类型的焊接曲线,该选项必须通过DC1012TT控制器来实现,其中包含运行和机器参数的设定。无论是采用具有实际线性温度曲线的加热模式,还是采用获得专利的“软汽相”模式,均可根据各种要求对温度曲线进行自由地配置,当然也可以复制曲线。同时DC1012TT控制器也优化了如何使待焊接工件保持气相或热负荷的时间长度。另外借助软件可以随时保存生产数据;还可以根据需要传送数据。Berghof控制器是具有实时功能的控制模块,可随时访问所有运行和机器参数,也可以被远程访问或集成在整个生产线控制系统中。

可拓展USB,CAN,SD-Card和EtherNet
作为标准功能,DC1012TT提供了完整的CANopen库来供用户使用。因此,使用IBL控制器的情况下集成基于CAN的“工厂总线”就没有问题。维护人员可以通过USB接口快速地交换或传输机器上的数据。另外脚本文件可将USB存储设备变成维护工具,并确保可以用最小的工作量和成本来更新所有数据。此外,还可以通过以太网进行维护。SD卡上可以安全地保存所有参数,同时为保存大量过程归档数据提供了广阔空间。

编程
IBLL?ttechnikGmbH的设备还有一个重要优势是,基于CODESYS的控制器,可以自由编程,无需额外的软件即可访问各种应用程序。也可以通过CODESYS进行的面向对象编程,不必依赖于任何一家制造商,另外用户还可以自己开发应用程序。所以,客户也将从这种开放性的控制器中获得很多便利,同时可以将其直接集成到一系列连续而又可扩展的产品中。因此,未来DC1000系列控制器将应于更多种类的IBL焊接机。

DC1012TT配有12.1英寸SVGA彩色显示屏(800 x 600),该显示屏足够大,可以通过最合理的方式显示复杂的信息,以便维修技术人员阅读。可以做到让普通机器操作员很快掌握操作程序,他们只需简单地在屏幕上轻按一下就能够选择产品并启动设备了。
CODESYS 软件工具包是一款基于先进的NET架构和IEC61131-3国际编程标准的、面向工业4.0及物联网应用的软件开发平台。CODESYS软件开发平台的独特优势是用户使用此单一软件工具套件就可以实现一个完整的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即在CODESYS软件平台下可以实现:逻辑控制(PLC)、运动控制(Motion Control)及CNC控制、人机界面(HMI)、基于Web Service的网络可视化编程和远程监控、冗余控制(Redundancy)和安全控制(Safety)、以及项目开发与工程协同管理等多个目标和需求。

做产品推广是一份需要动脑子的活,而不是简单的Ctrl+C,Ctrl+V。

否则和牛皮癣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