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8):
三菱PLC有什么功能指令不会被 CJ指令扫描到

网友A:
没大搞懂什么意思,CJ是跳转指令,具体的使用规则手册上都有介绍的。

网友B:
可以描述具体要做什么、或有什么想法:
不会被 CJ指令扫描到,是指不被转移、不受CJ指令影响、还是其他。

网友C:
CJ是跳跃指令,跳转条件成立时在跳跃段里面的都不会被执行

楼主:
不被转移

网友D:
所有指令都会被扫描到并执行,除非不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