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博途V14里面触摸屏型号不全?

楼主(2020-02-28):
这是我安装的V14的软件,添加设备里面,没有124的触摸屏,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操作?
1.是安装的软件错了吗?我需要卸载重装还是升级一下软件就行?
2.大家有其他版本,触摸屏型号全的版本的软件吗?
3.麻烦给一个网盘地址,谢谢了

网友A:
因为你安装了Basic版本,要全就要安装Professional版本。
【方案】
高效、安全、创新的图尔克系统解决方案之——混合型故障安全模块

网友B:
或者你看看屏在14支持不支持,如果支持,就去下硬件包.
如果不支持,换15,16?有16吗?
【方案】
挪威垃圾填埋场使用FLIR GasFindIR?红外热像仪检测甲烷泄漏,预防气体排放失控,保持空气清新

网友C:
软件安装全了,还要下载试试。下载不成功也是可能的
【方案】
图尔克 高效可拓展的模块化流体2.0

网友D:
你装的是Wincc Basic(基础版),去下个WinCC Professional(专业版)的,要和TIA同版本,然后把basic卸载,安装Professional就行,图片是Professional的截图
【方案】
中达电通数控和伺服在点胶机上的应用

网友E:
还可以啊!需要安装包的话,我要找找

【方案】
FLIR红外热像仪助力揭秘小鼠阳虚证,成为中医科研新利器!

网友E:
【方案】
奥地利GAW公司采用图尔克的阀位回讯传感器实现阀位的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