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8):
单位里一台设备上的A540L-75K三菱变频器损坏,控制柜320A的总熔断器熔断二个,配电间跳闸。
一般这种现象基本就是电源输入整流模块击穿了,而由于功率输出模块有比较完善的检测保护,一般不容易损坏。
拆开变频器检查,果然损坏二个整流模块,检查功率输出模块完好。
换好整流模块,组装好变频器,信心满满,合闸电源。
变频器故障灯亮,显示E.15,小窗口里面数码显示08。
找遍手册,没有E15的故障代码解释,网上搜索,大神们都说是驱动板有问题。
直到看到一个朋友发的关于E15的英文截图,虽然里面没有故障子代码编号,但是基本揭示了E.15的含义,分析说明该故障代码基本上就不是驱动板有问题!
该代码包含以下故障:
刹车装置散热器过热
直流保险丝熔断
输出过电流
冷却风扇电源故障——本例小窗口显示代码 08
一般过流
散热器过热
门极电源故障

上述故障应该不难排查,都在驱动板外围,本例的故障是驱动板右侧的一块开关电源板上有故障,其控制芯片是M51995AFP,找相应资料,故障顺利排除。

网友A(2021-08-08):
说明书上的截图,解释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