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8):
有条比较长的流水线有10多个工位,每个工位需要装一个确认按钮,当然所有工位确认完成后输送装置才会前进一个工位, 原来的方案是将每个工位的开关信号和指示灯信号直接接入PLC控制点和PLC控制信号输出, 每个工位需要一根三芯以上的电缆,需要占用的PLC点数也多,10多个工位而且工位距离长,需要铺设的电缆比较多,于是我设计了这个方案,还没有采用,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这个方案是每个工位的按钮盒里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所有的继电器接通后PLC输入信号,输送带才会启动,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急停,更加安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是,所有工位都确认后继电器怎么断开,看图的话是要拍一次急停然后再复位。这么一来的话好像急停就起不到急停的效果了。因为拍急停就意位着有紧急情况,没有对设备确认和排除故障的话是不能复位的。如果再单独加一个停止按钮的话更麻烦,工位前进后还要再按一下停止按钮,这就跟加旋钮没区别了,再者也要防止某些工位一直不近停止。

继然这样,我觉得再在PLC输出上加一个点,控制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的常闭来做一个总停功能,每当前进一个工位后,给出一个脉冲,继电器吸合一次,所有工位的继电器都断开了,等下个工作完成后再次按确认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是,所有工位都确认后继电器怎么断开,看图的话是要拍一次急停然后再复位。这么一来的话好像急停就起不到急停的效果了。因为拍急停就意位着有紧急情况,没有对设备确认和排除故障的话是不能复位的。如果再单独加一个停止按钮的话更麻烦,工位前进后还要再按一下停止按钮,这就跟加旋钮没区别了,再者也要防止某些工位一直不近停止。

继然这样,我觉得再在PLC输出上加一个点,控制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的常闭来做一个总停功能,每当前进一个工位后,给出一个脉冲,继电器吸合一次,所有工位的继电器都断开了,等下个工作完成后再次按确认按钮
没看到继电器接的plc输出点吗?就是复位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哈哈,上面没仔细看,按钮电源是从PLC输出上取的
楼主厉害,学习了

网友B:
用远程io或叫分布式io模块,多少工位用一根两芯通讯线就搞定了。只是有点小贵。例如倍福的bk3150,kl1408,kl28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远程io或叫分布式io模块,多少工位用一根两芯通讯线就搞定了。只是有点小贵。例如倍福的bk3150,kl1408,kl2808。

每个点还要有一个元件与主机通讯吧? 这个我也想过用单片机,一是我不会单片机编程,而是搞起来也复杂,除了通讯线还要电源线,4根也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