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指示灯含义

楼主(2020-02-28):
(无正文)

楼主:
请教各位如上图三菱PLC的灯含义,哪个是电池电量低的灯?

网友A:
CPU上ERROR当电池电压低时会闪烁;
如果一直不换,你又没有安装存储卡的话,程序丢失ERROR就会常亮;RUN就不会亮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有好些年头了,2006年过后就停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