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9):
原打算购买热电阻扩展模块,结果发现还是这个省事
花几十元钱购买一个温度转换模块,直接放入PT100里面,而且还可以组态,真有这么神奇!

配套一根数据线,以后就不用买了,可以直接连接电脑组态。

这就是PT100热电阻,由于只有电阻信号,而PLC只有模拟量模块,只能将电阻转换为电流信号。

跟PLC连接好,为的是测试程序和工程量准确性。

根据说明书接好线

实物接线

好了,PLC软件和PT100软件同时监控,可见温度基本一致,有些许偏差
唯一的遗憾是,该模块不能通过螺丝孔位安装,只能放在里面了,做好绝缘即可。

网友A:
温度变送器,马云家大把的,有模拟量输出的也有带MODBUS通讯的

网友B:
现在常见种类变送器都有见到,确实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变送器,马云家大把的,有模拟量输出的也有带MODBUS通讯的
对的,想不到现在都这么智能了

网友C:
其外形和体积,可能考虑了配套使用;
成品配置,使用简单。

网友D:
这种可接热电阻和电流信号的,拆装很容易坏掉。

网友E:
只要选择对了变送器,后边的就简单了

网友F:
稳定性和精度怎么样,

网友G:
现在叫温度一体化变送器。

网友H:
这种寿命实在不咋滴,玩玩差不多,大设备如果用这种玩意损失惨重

网友I:
这个挺好啊。

楼上的怎么说不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