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9):
现在我是PC连接交换机   交换机分别连接1200和威纶通屏    PC到1200通讯正常   PC到威纶通通讯正常
新手不确定这种连接方式1200和威纶通能通讯吗?
现在是1200和威纶通通讯不上和网线有关系吗?我的交换机接口只有4条针网线是8线的

网友A:
应该是可以通讯的。数据格式注意下

网友B:
怎么没有看到PLC网段的设置,建议在一个网段内

网友C:
可以通讯,只要在维伦通设置好就可以了,第一次用1200也是通讯不上,发现硬件组态的时候没有全部下载进去

网友D:
可以通过交换机,4针是100M的,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1 威纶通MT8102IE 导入标签成功   验证设备失败   程序下载不了
2 选择的是1200PLC    如果选择1200/1500 就可以下载   但是也通讯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交换机,4针是100M的,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威纶通MT8102IE 导入标签成功   验证设备失败   程序下载不了
2 选择的是1200PLC    如果选择1200/1500 就可以下载   但是也通讯不上
我当时下载威纶通屏是通过交换机,交换机本身就是10/100M的,然后我是与海卫的plc通讯,都是通过交换机进行的,挺顺利的,也没发现什么问题。1200没做过这个通讯,但我想从理论上应该可以。要不你先单独传程序,然后plc和屏直接连,看看能不能通过,然后再通过交换机,一步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威纶通MT8102IE 导入标签成功   验证设备失败   程序下载不了
2 选择的是1200PLC    如果选择1200/1500 就可以下载   但是也通讯不上
我当时下载威纶通屏是通过交换机,交换机本身就是10/100M的,然后我是与海卫的plc通讯,都是通过交换机进行的,挺顺利的,也没发现什么问题。1200没做过这个通讯,但我想从理论上应该可以。要不你先单独传程序,然后plc和屏直接连,看看能不能通过,然后再通过交换机,一步步排除。
我设置的就这些 电脑到屏  到PLC 都可以正常下载监控  屏和PLC 报通讯错误

网友E:
我以前用过一台维纶触摸屏通过交换机与两台S71200通讯,是可以的的,但是也没看出来你这有什么问题。要么你打电话问问维纶的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用过一台维纶触摸屏通过交换机与两台S71200通讯,是可以的的,但是也没看出来你这有什么问题。要么你打电话问问维纶的客服
我也搞不懂一脸懵逼,后来实在没办法试着用屏跟 正运动控制器 通讯直接秒连成功  又换回来就可以了  遗憾是没有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