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9):
例如,我想把一个十六位的变量的第0位赋值给一个布尔型的变量,该怎样编写C脚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我想把一个十六位的变量的第0位赋值给一个布尔型的变量,该怎样编写C脚本?

如果变量来自于脚本中建立的变量,可以使用:
BOOL a;
WORD b;
a=(BOOL)(b);

如果是内部变量:
SetTagBit("二进制变量",(BOOL)("十六进制变量");

如果要其他的位数,例如要第一位,那么可以a=(BOOL)(b>>1);

无论如何,都会有精度的损失警告,这不影响使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从大大这学到了好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