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连接的电动机停止故障

楼主(2020-02-29):
各位大神下午好,本厂一台由plc及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运行中突然停止,无法启动(如图),在对变频器检查时,如果将变频器输入DI与GND短接,请问只能瞬间短接还是可以较长时间短接?

网友A:
只是一个启动信号,你想怎么短怎么短!你该考虑的是电机试运行时间长短对你设备有没有影响!

网友B:
1.正常来说是可以一直短接的,你可以短接试试,看看行不行。
2.如果还不行你改成面板控制试试。
3.再不行,恢复出厂值后再试试。
4.再不行就是变频器坏了。
另外我建议你上传接线端子的实物图,提供变频器的具体型号。

楼主:
只需要短接十几分钟,做一下试验

网友C:
这个短接时间对变频器没影响吧,看你现场的情况 如果可以直接变频器带电机单独运行 还是直接改面板启动

网友D:
这个图是你第二次发了。现在已经缩短是启动信号故障了?
可以一直短接,也可以瞬间短接。

楼主:
非常感谢,祝各位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