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9):
请教大家,按钮开关有没有类似蘑菇头形状的按压式开关,因为用手指点会比较累

网友A:
按钮都有规范标准的,蘑菇头的适用于急停

网友B:
绿红黄黑都有

网友C:
急停按钮都是蘑菇头的。用的时候要防止不小心没紧急事项也按到,我们是外面加一个和按钮一样高的项圈。这样不是特意去按不会按到。

网友D:
你可以考虑非自锁类型的蘑菇头按钮

网友E:
你就向供货商要蘑菇头按键即可

网友F:
急停按钮不可作为频繁使用的,频繁使用会更累手。

网友G:
急停按钮。

网友H:
俗称大头按钮,基本上每个按钮厂商都有这种产品。

网友I:
颜色不是问题,见过绿色等;主要应当是需不自锁(自复位),可查看产品样本、或询问供应商有无该型产品。

网友J:
参考一下正泰NP2-BC31的就可以呀!蘑菇头一常开绿色按钮,可以添加常闭触点……

网友K:
按钮选择非齐平就可以了

网友L:
双手操作按钮一般都选择非锁定蘑菇头按钮,这种按钮是普通型,每个品牌都有